TO: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3-11-28):
一台安川2.2KW616G5的变频器,一上电就FUS保护,可是保险并没有损坏! 另外还有一台安川变频器是同样型号的,一驱动就RR保护,说明书说是制动晶闸管问题,可是我已经把模块去了!以上两个问题请教李老师能给学生们解释一下吧!

网友A:
直接检查检测电路是否动作,FUS保护是光耦PS1(位于正面左上角)动作,RR保护是光耦PS11(位于背面互感器CT1下面)动作,是否是电路板尘多?如果光耦没动作则检查主控板是否有问题,如果都是坏主板则可能你的使用有问题!最后如果能查明原因请与大家说说!

楼主:
出现FUS的那台已按老师的意思检测,现已解决了!非常感谢!! 另外一台正在检测,等有结果再说!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你没用到刹车电阻可把光耦PS11拆掉就行!

网友B:
该机的限流电阻R12是多少欧几w的?谢谢?

网友A:
50欧/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