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2003-11-28):
谢谢您光临,俺有如下问题请教: 1、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n=60f/2p?额定转速以下输出恒转矩,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那么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决定还是驱动器来决定? 2、交、直流伺服的区分是否取决于驱动器与电机间的电流或电压的形式?但直流无刷伺服的电流方向也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交流?交流伺服是否是以直流无刷伺服的原理为基础演变的? 3、交直流伺服对力矩的控制是否类似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坐标转换,用数学模型虚拟出转速电流和转矩电流?对其进行PID调节? 问题幼稚,望各位大虾赐教!多谢

网友A:
我所用的交流伺服全是交流同步伺服,电机转速还是这个公式。对于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决定的,但我认为不是机械,而是磁密度,。

楼主:
严兄,多谢! 但疑问如下:松下等品牌小惯量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RPM,代入公式,3000=60*50/2P,P=1/2?我所了解松下伺服为8极或6极电机,按公司计算,极对数为1/2???单极电机? 我所谓的机械决定就是电机的结构:极数等,磁密度应该由电机的极数决定吧? 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请大家帮帮忙,多赐教!谢谢!

网友B:
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凡兄的观点很有见地,但交流伺服是连续旋转磁场,直流无刷伺服可以认为是交变磁场吧,在某一小段时间内是不变的。

网友C(2004-05-09):
请,高手给一个回答

网友D:
问:  1、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n=60f/2p?额定转速以下输出恒转矩,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那么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决定还是驱动器来决定? 答: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和电器特性来决定。 问:  2、交、直流伺服的区分是否取决于驱动器与电机间的电流或电压的形式?但直流无刷伺服的电流方向也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交流?交流伺服是否是以直流无刷伺服的原理为基础演变的?    答:直流伺服用于直流电机,不是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其实是一回事,就是交流同步电机。 问: 3、交直流伺服对力矩的控制是否类似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坐标转换,用数学模型虚拟出转速电流和转矩电流?对其进行PID调节? 答:不同于矢量控制,矢量控制是为解决交流异步电机的控制而产生的,因此矢量控制不适用于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E:
问:  1、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n=60f/2p?额定转速以下输出恒转矩,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那么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决定还是驱动器来决定? 答:额定转速可以由几个方面决定:同步伺服的反电势高低、电机铁心材料允许的驱动电流交变频率、额定转矩下电机的最大功率、最高温升,等,最主要还是反电势;异步电机主要受材料允许的最高频率及极对数限制。 问:  2、交、直流伺服的区分是否取决于驱动器与电机间的电流或电压的形式?但直流无刷伺服的电流方向也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交流?交流伺服是否是以直流无刷伺服的原理为基础演变的? 答:交流伺服通常指以正弦波驱动方式的伺服,无刷驱动相当于整流子数为6(7)的有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精度,一般低速特性较差。商业上也有称他为交流伺服,仅因为他甩掉了电刷,但特性恐怕比好的交流伺服、直流伺服差多了,10000倍的调速比无刷电机绝难达到。 问:  3、交直流伺服对力矩的控制是否类似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坐标转换,用数学模型虚拟出转速电流和转矩电流?对其进行PID调节? 答:你的问题太泛,交直流对力矩的控制,方法各异。但不管怎样,伺服控制都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线性对应于电机力矩的量来控制——直流伺服就是电枢电流,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就复杂多了:矢量解析、cosQ=1控制、自同步控制等,其中自同步控制目前只有国内的星辰伺服、德国KEB、日本安川等少数几家,属性能最好。 有兴趣可深入探讨:0773-5855364,吕

网友F(2004-12-11):
由于我是初次接触伺服电机控制,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如果在力矩电机直接驱动负载,负载转动力矩不小于50N.m,最大转速不小于45度每秒的情况下,我应该怎样选择力矩电机参数,望不吝赐教?

网友G(2005-07-07):
1、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n=60f/2p?额定转速以下输出恒转矩,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那么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决定还是驱动器来决定? ans: 有关,同步转速n1=60f/p,异步机还有滑差s,n=(1-s)n1,同步机n=n1,p为极对数。我觉得控制中弱磁速度的界定是由驱动器判断的。   2、交、直流伺服的区分是否取决于驱动器与电机间的电流或电压的形式?但直流无刷伺服的电流方向也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交流?交流伺服是否是以直流无刷伺服的原理为基础演变的? ans:直流无刷马达其实是自控式永磁同步马达的一种,不过是矩形波供电,而通常说的永磁同步马达是正弦波供电的。之所以说是“直流电机”,主要考虑到无刷马达的控制器相当于直流有刷马达的电刷和换向器,实现“电子换向”,从直流母线侧看相当于直流电机。   3、交直流伺服对力矩的控制是否类似于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坐标转换,用数学模型虚拟出转速电流和转矩电流?对其进行PID调节? 类似。同步马达也可以矢量变换,只不过控制结构不同,矢量控制的实质在于磁场定向,如永磁同步马达常用转子磁场定向,磁通电流给定id=0,iq正比转矩。

楼主:
TO:紫荆兄,您好,一年半前的帖子居然有人解答。。。感动中 感谢您的解答,但仍有疑问: 1、我说的n=60f/2p笔误道歉,异步存在转差率偶知道,但就说同步转速吧,“n1=60f/p”?通常伺服额定3000转,3000=60*50/P,P=1?1对极?那额定2000转呢,2000=60*50/P,P=2/3???这个问题困扰我十多年了,您能解答我十分感谢~~~ 2、“从直流母线侧看相当于直流电机”?大哥,任何电机从驱动器或变频器从直流母线侧看不都是直流吗?我觉得矩形波和正弦波是个关键,可能我对直流母线侧看的理解有误,呵呵 3、交流电机进行矢量控制就都需要磁场的矢量变换,而变换前最关键的就是磁场定向,大哥我理解对吧? 好多问题不讨论好象不是很明白尤其理论化的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H:
收獲頗豐啊,要學的東西還多著呢。

网友G:
1.首先你确定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么,变频输出200Hz的应该也不少吧,如果200Hz,3000RPM就是4对极了。 2. 呵呵,这句话不是我的原话,我也在别的书上看到的。我本人就不认为无刷直流电机叫法的正确,应该叫方波型永磁同步电机。 3. 矢量控制也叫磁场定向控制(Field Oriented Control),可以按转子磁场、定子磁场或是气隙磁场定向,我觉得你的理解没错。

楼主:
何谓电机的额定转速?在额定频率下的电机转速。。。那么这个额定的频率是指电机的而不是变频器或驱动器的参数。。。 变频电机的参数里的额定频率就是50HZ,伺服电机没查到额定频率一项,是否就按您的理解为伺服电机的额定频率根据额定转速不同而不同呢? 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G: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确定被拖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同步机械转速应该始终与极对数和输入频率相关的,即n=60f/p。因为产生恒定转矩的条件就是定、转子磁场同速不同相,定子磁场的转频正比于定子频率,转子磁场当然也要与其同频。在额定频率输入下的转速应该是额定转速。

楼主:
我们国家规定的交流电的工频就是额定频率是50HZ,所以交流电机的额定频率几乎都是50HZ,嘿嘿,但是伺服电机大多数是以中频电源为额定驱动频率的,哈哈,所以我的疑惑解决了,中频一般是400HZ,虽然伺服电机参数里没有这项参数。。。

网友G:
我见到的的永磁同步电机里面额定200Hz的很多。

楼主:
伺服电机的额定频率我是真的没在参数里见过,只是看见过相关文章说“伺服电机大多数是以中频电源为额定驱动频率的”。。。 至于您所说的“永磁同步电机里面额定200Hz的很多”。。。我倒见过很多的额定频率是50/60HZ的,即使工作频率范围也是200HZ以内的居多,大家可以“google”一下看看。。。 不管怎样,多谢您的回复,多谢赐教。。。

网友G:
这是Lenze的MDSKS/MDFKS同步伺服电机数据表

楼主:
呵呵,我对伦茨谈不上多熟悉,但还算可以,就说它的MDSKS和MDFKS这两个系列的同步伺服电机数据吧,MDSKS系列里7种有3个是额定频率200HZ,另外4种都是200HZ以下吧?至于MDFKS系列里就都是200HZ以下的了,没有200HZ的了,何为“很多”呢, 至于它的MDSKA、MDFKA、MDDQA系列的异步伺服电机的额定频率就全部都是200HZ以下了,而且100以内的占多数吧? 伦茨的电机在伺服里该算较特殊的伺服吧?您从它的额定转速和额定频率上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有功能上内部它集成了控制器而且带CAN总线通讯等等。。。伦茨的伺服里的数据都不能说200HZ很多(就3个叫很多?),何况我们不能“以一盖全”吧?国内国外好多伺服好多同步电机啊。。。 现在市场上使用多的伺服有富士、安川、松下、三菱、西门子等等,他们的伺服的额定频率多少?那国内的呢又是多少呢?请您赐教,多谢。。。~~~

楼主:
何必贴图呢?大家去伦茨网站直接看就好了,免得您截图时有误操作,呵呵,网址如下: http://www.lenze.com.cn/lenze_product/pro_jlsf01.htm 如果哪位朋友想用用伦茨,我和伦茨北京代表处的张保中谈不上很熟悉,毕竟打过几次交道,呵呵。。。

楼主:
TO: 紫荆大哥,您好~~~ 不管怎样,多谢您的回复和赐教,起码帮助我解决了我的困惑,咳,都是国内的那些关于伺服的教材搞的,把我整晕忽了,有机会再向您请教问题,多谢~~~

网友G:
我只是强调“我见到的的永磁同步电机里面额定200Hz的很多”,不过我们很少用别人的电机。 从同步伺服系统中的永磁马达设计的角度来看,为减小端部走线长度,定子齿取得很多,为了优化性能,通常极对数也会取得较大,故同样达到某一个转速需要的输出频率就会较大,所以同样额定转速下额定频率会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另外,伺服电机参数一般给的很粗略,不会给出额定频率,所以如果是买来的伺服系统不知道也很正常。不过有电机在手的话测一下极对数不就知道了,事实胜过一切。

楼主:
to:紫荆,您好! 哦,幸会哦,这么说您是在伦茨工作的哦,难怪对变频器的理论那么了解呢,呵呵。。。 您很少用别人的电机,那就算用伦茨,200HZ很多?3个叫很多?。。。 您要是说您见过的伦茨永磁同步电机里面有3个额定200HZ,我们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事实胜过一切。。。这句话我最欣赏了。。。

楼主:
紫荆大哥,小弟言语得罪之处见谅啊,呵呵,我在伦茨有几个不错的朋友的,也许我们没准见过面的,您在哪里的代表处呢,很高兴认识您哦。。。 我N年前离开了日本的安川公司,早知道那时就听从伦茨的朋友到伦茨工作了,没准现在俺俩是同事呢,呵呵。。。 您们伦茨的伺服变频在纺机上用不少啊,细纱机好多吧?榆次经纬合力那台高速粗纱机想采用CAN总线的产品,您们最后实验通过了吧,咳,好东西啊,难怪卖的有点贵,值得啊。。。 以后有问题再向您这高手请教哦,呵呵

网友I:
收益非浅呀,伦茨的东西听说过,很贵,没用过.和欧路的交流变频器做比较的话,不知道谁的性能好一些.

网友G:
to 凡夫俗子: 呵呵,兄弟误会了,我不是Lenze的,也没有用过Lenze的电机。谈不上是什么高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H(2005-08-09):
受益非淺!我要學會看說明書,不過這東西太數字化了,要是對電機參數知之甚少的話根本就看不懂這東西,我雖然學過這東西,但是拾起來還是困難啊!

网友J:
to凡夫俗子: n=60*f/2p 松下f=300 (转速=3000时 f=300) 2p=6 我用就是这样的!有些牌子2p=50 精度高 但转速上不去!

网友G:
to 扌丸着真心人 n=60f/p, p是电机的极对数,2p是极数。

网友J:
啊!!p 是极数! 2p是极对数吧?? 1个极对数=2个极数!!

网友J:
晕拉!糊涂拉! 如果p是极对数 那极数一般用什么表示啊!

网友G:
晕~ 1对极包括N极和S极,极数当然是极对数的两倍。 p一般表示极对数。

网友G:
同步电机机械转速=60*运行频率/极对数; 异步电机机械转速=60*运行频率*(1-滑差率)/极对数

网友J:
谢谢 指教!!以后不会弄出了! 你知道一般的伺服电机最大过载几倍的电流吗?假如不考虑驱动器及驱动模块的发热,只电机发热,能过载曲线和过载时间,怎么弄!! I*I*t 应该是多大的时候,驱动器就让电机停下来! 或者说电机虽然表面温度不高,但是线圈温度已经很危险了……

网友G:
国外也有用P表示极数的,不过此时Ne=120*fe/P

网友K:
对,三菱的教材上就是这样写的,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