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A2U的CPU模块,换上后错误灯亮

楼主(2003-11-28):
求助:新A2U的CPU模块,换上后错误灯亮. 我原来的CPU没有问题,也是A2U,参数也都一样,只是一个在外壳上标着RG 另一个标着RH。是不是一个是晶体管另一个是可控硅输出的?

楼主:
会不会是一个是源型,一个是漏型。请赐教!

网友A:
看看电池有没有装上?你也可以用编程软件监控看看具体的出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