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报故障的原因

楼主(2003-11-28):
有两台风机,同时启动,变频器分别控制,一台是送风机,一台是回风机,可是回风机总报故障,故障代号为E0C3,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可我调了减速时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求助

网友A:
将Pr14设为0试试!同时减速时间不少于180S!

网友B:
是不是停机才跳故障?检查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对,是停机才报故障,远程不能启动,只有断电后才能启动,电流正常。 为什么要选择恒转矩负载,减速时间为什么调这么大,一般我都定在20秒左右。

网友B:
20秒是太少了,风机惯性大,减速时间太小,电机产生反电动势,对变频器造成冲击!变频器会跳过压保护,但不明白你的变频器却跳过流!是否看错了?

楼主:
对不起,是我记错了,报过压故障,后来的工程师把减速时间调到45秒,不是不行,是不是还得调大到180秒,因为现场没有人所以没法实现

网友C:
介于这种情况,前面几位高手都讲了,风机惯性大,所以急速自由停车,而没有采用制动,会报过压。时间可设为120秒左右,应该这个时间没问题的,实在不行你可以调时间大点。如果现场不允许时间过长,你可以考虑使用制动

网友B:
如果180秒还跳过压则要再加大减速时间!

网友D:
风机很少有用制动的吧?一般都是根据现场工艺要求自动调整转速。

网友C:
是啊,通常情况下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有些场合可以用。不过噪音会很大。因为我有一个客户他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设定为自由停车时,最怕的情况就是关机后马上又开机(有时不小心),变频器这时很容易坏掉!

网友E(2008-11-04):
我有一台三菱FR-E54O 1.5KW的变频器,其中第79项“操作模式选择”:如果选“0”,然后按面板上的“RUN、FED、REV”键变频器可以运行;如果选“3”,然后短接“SD和STFK或STR”端子,则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报错。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