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111 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28):
各位,我初次编程,在91111程序中有p = (32767 - CSng(l)) / 65535 * (Signal(0).Height / Screen.TwipsPerPixelY - 2)这里面的几个参数32767、65535代表什么? 望各位大侠指教,最好是把其他的几个参数的含义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数据范围与4~20mA的运算关系

楼主:
请详细解释一下好么?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PCI-9111HR吗?PCI-9111HR分辨率为16位,那莫最大的数据值为(2^16-1)=65535,你上面的语句实际上是在换算坐标,也就是把采集数据的波形画出来。

网友C:
实在忍不住想说两句,yoyo1101老是把“那么”写成“那莫”。。唉。。。恨铁不成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