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伺服驱动诊修

楼主(2003-11-28):
三菱melservo MR-J2-**A型伺服驱动器出现A25报警,手边仅有日文说明书,说是“绝对位置丢失”,如何恢复?谁有中文或英文说明书。

网友A(2003-10-03):
绝对位置丢失的原因:1,编码器中的电容电压过低;2,电池电压过低;3,电池或电缆故障;4,绝对位置编码器中的电容未充电。 处理方法:1,报警发生后,等待2-3分钟后断开电源,再接通电源,重新进行原点复位;2,更换电池后,再次进行原点复位。 我已经有所有报警和故障的表格,你如果要,发个E-Mail给我。 写明:三菱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