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工

楼主(2003-11-28):
李工:您好!现有一套一拖四循环启动供水系统(22KW),变频器输出模块故障,其系统原设计讲其控制程序如下:当1#运行到50HZ,压力仍低时,停变频器,2秒后断开接触器,转工频启动,其工频采用星角转换启动方式。 我考虑变频故障的原因在与2秒的时间太短,其IGBT没有完全关断的情况下,断开接触器而造成的。 不知我考虑的是否正确,另外,变频器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经多长时间可以断开交流接触器?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采用自由停车,只要停机信号动作就可马上断开接触器,变频器损坏与这无关!查找其它原因!

楼主:
对不起!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我的问题是其并没有采用自由停车方式,而是采用减速停止,其下降时间为20秒,我考虑应在20秒后在断开接触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

楼主:
李工:如果现场的情况真的如此,是否会对变频器有损伤。

网友B:
是有冲击的!

楼主:
另外。在变频器转到工频的控制中,在断开变频器接触器后是否应加延时在接通工频接触器,否则是否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在断开接触器的瞬间,由于电机还处于自由运转,接触器触点间可能会出现拉弧,而在此时,工频接触器的吸合就相当与给变频器输出侧加工频电。当然,这种情况不是肯定发生,但存在这种可能,不知我想象的是否对。

网友B:
在断开变频器接触器后应加延时接通工频接触器,延时多少要看电机惯性;自由停车时断开变频器接触器就不会出现拉弧;工频接触器吸合时变频器输出已断开,不会给变频器输出侧加工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