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200如何实现对模拟量的处理

楼主(2003-11-28):
各位大大,兄弟以前是作dcs的,现在接了个项目,plc控制系统。 其中用到西门子S7 200 ,扩展模块为EM231,输入信号为0~10v 梯形图编程中如何实现对模拟量的处理和存储,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只用过开关量,没有用过模拟输入,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发觉笨鸟先飞真是个热心人,西门子的模拟量处理和读取普通字节没什么区别,AIW1来直接寻址,不过我声明我也没用过200的模拟量,300的用过,但手册上说的很明白

网友C:
是的,在程序里的处理是和读取普通字节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你的cpu本身读取得映象区的内容就是错的,一会可能显示是溢出,一会可能显示的又是0,很想请问楼上的大哥如何去解决呢?提个合理的建议也可以呀 硬件的组态问过西门子北京的客服,没有问题.

网友D:
S7 200 PLC扩展模拟量特殊模块数量有限,一般仅能扩展7个模块,模拟量的最大模拟量数为32路(实际上是无法作到,因为每个扩展模块也最多只有4路,7×4=28路了!),如果用S7-300那价格太高了。   捷通科技的DDM系列模块可以大范围扩展S7 200PLC的模拟量、开关量采集、控制模块。利用PLC本身具备的PPI通讯口,数据自动传入PLC内部数据寄存器VWxx中,因此你只需要在DDM模块中指定存入PLC的起始地址就可获得所有模拟量采集数据。同时,如果你指定PLC内部寄存器地址作为DDM模块的输出地址,则修改该地址范围内的数据,DDM模块就能输出该地址中数据所对应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开关量也如此。PLC中不需要额外编程,直接调用或输出数据。   它最大程度可扩展多达1024×8=8192个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或者1024×16=16384个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即便是模拟量数量达48个通道,也能保证通讯速度在550ms内全部刷新。满足大部份的数据采集系统要求。如果PLC通讯口配置为为187000bps,其数据刷新速度可在180ms内完成!DDM系列模拟量、开关量模块还可以支持三菱FX系列和欧姆龙Cxx、CQM、CPM、C200H、CS系列PLC。详情可到公司网站http://www.jtplc.com上了解。

网友B:
变频器你的问题也太高深了吧,如果映射区都不对,多数是硬件故障或者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E:
数据采集进来后,存储到AIW地址中,通过算术运算即可得到响应的工程值。注意AIW地址中存储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时的范围是0-64000(好象是),你查查响应的资料

网友F(2004-04-13):
通过AIWn(n通道)读入,根据需要加减乘除进行处理不就行了吗?有什么问题呢??如果采用0-20mA输入的话,好像范围是0-32000.

网友G:
输入量程对应数字0-32000,+ — * /就完

网友H:
输入量程对应数字+/-32000,对应地址AIn,可直接调用作运算处理,不过最好先做滤波处理后再调用

网友I:
急!!那位大虾告诉我西门子的模拟量读取的梯形图怎么作?? 我的EMAIL:dou_8421@163.com

网友J(2004-05-17):
注意AIW AOW的编址是0或双数

网友A(2005-12-13):
我用仿真软件做了个实验,如0到20毫安的电流输入,程序的内存里显示是0到32760。

LD     I0.0
MOVW   AIW0, VW1

LD     I0.0
MOVW   VW1, VW2
/I     +1640, VW2

我这样处理对吗?请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K:
大家好: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 现在也想从事PLC编程 ,但不知到从哪开始着手,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多谢了!

email:dahai2009cm@yahoo.com.cn

网友L(2006-01-25):
to  笨鸟先飞
输入信号是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上的,没有LD     I0.0啊

网友L:
to  笨鸟先飞
模拟信号是直接接到模拟量扩展模块上的,在200上没有输入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