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3-11-28):
我公司有设备应用FX2-128MR 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开机后PLC不能运行,无输出。其指示灯出现如下现象:1、POWER灯呈绿色电源正常, 2、RUN灯不亮 3、BATT V灯红色亮,经检查PLC内无电池,可能丢失 4 PROG CPU 灯成红色闪烁。 请教各位高手赐教故障原因以及PLC电池型号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式丢失,如果你能用编程软件与plc通讯,可以监控D8004中内容,再看具体原因,电池具体型号三菱F2-40BL

网友B:
FX2-128MR 内存储器为2K RAM!BATT V灯红色亮,说明无电池或电池电压太低,PROG CPU 灯成红色闪烁说明内部程序已丢失! 解决方法: 1、选用FX-EEPROM,不需电池! 2、购置F2-40BL电池,安装后先将RAM内容清除,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有问题请联系! E-mail: asdl105@163.com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