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JA1000的使用

楼主(2003-11-28):
本人现在用SJA1000做了一个CAN节点,遇到一点问题:上电进入复位模式以后,我想让其进入工作模式,对控制寄存器写入#00H,再读控制寄存器,结果总为#21H,最低位为1,还是处于复位状态!这是为什么呢?(SJA1000工作于BASICCAN模式,对测试寄存器进行读写没有问题,说明接口没有硬件问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控制寄存器,结果总为#21H,是发生了Overrun Error. 接收处理没有及时。 解决方案(供参考) 1,修改接收处理程序。 2,设定ACR,AMR的屏蔽ID。只接收指定ID的数据。

网友B:
很有可能是SJA1000处于“硬件保持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