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LabVIEW论坛

楼主(2003-11-28):
http://www.ni.com/labviewzone

网友A:
各位大虾,小弟是lb新手,vc也用不好,现在要用lb做界面,调用vc的Dll,遇到多多问题,还请大虾们不吝赐教啊!小弟这边先谢过了! 我创建的是一个Win32Dll,类型选的是A Dll that experts some symbols,向导自己产生了三个可以输出的资源,一个类、一个函数和一个变量:DllMain,fnWin32Dll3,nWin32Dll3,只在函数fnWin32Dll3中改了点东东 以前是这样 WIN32DLL3_API int fnWin32Dll3(void) { return 42; } 现在如下,是个很简单的计算input的阶乘,其中input是作为输入参数: WIN32DLL3_API int fnWin32Dll3(int input) { // return 42; int Fact = 1; int i; for(i=1; i<=input; i++) Fact = Fact*i; return Fact; } 函数声明也改了的,WIN32DLL3_API int fnWin32Dll3(int input); 然后就编译,生成Win32Dll3.dll,再在Labview的Call Library Function Node中调用,在配置中也加了参数input,可运行后总出错误提示:An exception occurred within the external code called by a Call Library Node. ........ 怎么回事呢??? 自己的Dll文件到底该怎么调用呢,(需要有输入、输出参数的)???? 急呀!!!:(

网友B:
在选择calling convertion时选择“C”而不是“_std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