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技术指导”

楼主(2003-11-28):
各位朋友: 本人用三菱FX2N软件编程时碰到A/D、D/A转换时一些技术问题(不懂使用指令FROM、TO),请各位朋友指点。多谢!

网友A:
看相关产品手册即可

网友B:
购买A/D、D/A这些产品时所附的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编程实例,不过是英文版及日文版的! 不过只要按照说明书上的编程实例就不会有错,但要注意实例中用的的辅助继电器同一编号绝对不能在其它地方使用,否则转换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笨!

网友: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LD M8000 FROM K0 K1 D0 K2 K0 特殊功能模块号 0-7 按最近基本单元编号。 K1 缓冲寄存器首元件号。0-32767 K2 待传送数据的字数。1-32767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LD M8000 TO H0 K0 D0 K1 H1 特殊功能模块号 0-7 。 K2 缓冲寄存器首元件号。0-32767 K1 待传送数据的字数。1-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