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的定位时间最短怎么设定

楼主(2003-11-28):
现在有三菱伺服马达怎能最短的时间定位,驱动器怎么设定。谢谢

网友A:
好象驱动器无法设定 只有控制脉冲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B:
只有正確設定位置回路增益和速度回路增益以及慣性比﹑摩擦系數等才能使伺服做到最短時間的定位﹐這需要根據具體的應用以及機械的剛性做具體的設定。如您是生手可利用三菱伺服參數內的自調諧功能自動設定以上几個參數﹐一般情況下可滿足要求。你也可有三菱伺服軟件做設定。

网友C:
定位时间?何谓定位时间?偶理解如下: 1、电机到达稳态速度的“整定时间”,可以通过调节各环的增益和时间常数来实现,具体的时间长短因电机品牌和型号的不同而不同,在伺服的速度控制参数里有一项“动态响应时间”,其数值越小,能通过调节PID达到的整定时间就会相映的越小(相同的负载应用和相同的运行效果前提下)。 2、电机转动相应位置的时间,这取决于你的控制信号的脉冲的频率,在控制信号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整定时间不同,整个的所谓定位时间会有很细微的差别,细微的程度要视位移的长短而定,这种因整定时间不同产生的细微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调节PID的主要目的,一方面要取得尽量短的整定时间,还有主要的要保证系统输出产生尽量小的震荡和超调,具体应用要依照具体的负载和工艺情况。一己之见,如误见谅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