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一个滞后非常大的系统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制策略

楼主(2003-11-28):
(无正文)

网友A:
是属于什么系统呢?

网友B:
采用双闭环控制,提供具体控制框图可帮你出主意

网友C:
压力调节系统滞后最小,流量调节系统次之,温度调节系统滞后最大。 可选前馈调节-史密斯预估法或模糊控制。

网友D(2005-12-12):
我想知道所说的滞后是否包括测量元件无法及时反映实际温度产生的滞后,例如热电偶测量时产生的滞后

网友E:
详细点啊!别让大家猜谜语啊!

网友F:
包括测量元件无法及时反映实际温度产生的滞后,包括所有原因产生的滞后.

网友G:
可是象这种热电偶测量的滞后时间又该如何确定呢,好象smith预估中的滞后时间是一个确定的值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