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青山竹子老师

楼主(2003-11-29):
青山竹子老师你好:我想请教有没有能控制单项电容运行电机的变频器,它和三项的有什么不同,可以用三项的主板改成单项的吗?可以用一片单片机控制吗?

网友A:
普通的单相输入,三相输出通用变频器就可以接! 注意:3根线的接法 U V 直接接电动机的2根线,W接电容的另一根线,拆除电容。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回贴,再请教此种接法的电机的电磁和力矩,调速和节能的效果如何,很希望能得到李老师的指点,在这里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