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编码器

楼主(2003-11-29):
各位大哥、大姐们:你们好 我现在要编一个复卷机的PLC程序。这里面用到编码器来计算卷径的变化,从而来控制张力保持恒定。你们能给我相关资料吗? 还有,编码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怎样子?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3-14):
你好:编码器使用于作为反馈量,一般会安装在电机的轴上。不过像你所提到的“控制张力”的方式,实现起来会很麻烦。我这里有开环的复卷机可编程控制梯形图,感兴趣吗? Email:wy67895@yahoo.com

网友B:
yuhan: 您好!可否发您的程序学习!谢谢!!!!!! Email: gjs8@sohu.com

网友C(2003-04-18):
我快崩溃了。我什么资料也查不到。

网友D:
yuhan:    您好!可否发您的程序学习!谢谢!!!!!!    Email: ll_ttin223@sohu.com

网友D:
yuhan:      您好!可否发您的程序学习!谢谢!!!!!!     上面的E-mail写错了应该: Email: ll_tting223@sohu.com

网友E(2003-09-28):
yuhan:      您好!可否发您的"复卷机可编程控制梯形图"!谢谢!      sffcai@163.com

网友F:
给我来一份,谢谢!

网友G:
用一个接近开关代替编码器就可以了,每转一圈卷径增大2D,D为线径。PLC每接到一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时,都使变频器的速度(用D/A或485控制)下降一点,始终保持变角速度恒线速度。

网友H(2003-11-25):
yuhan:        您好!可否发您的"复卷机可编程控制梯形图"!谢谢!chun-shun@163.net

网友I:
能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