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一线通模块(玖阳科技)的连接。

楼主(2003-11-29):
AK47先生: 我想用MCGS与一线通模块连接检测温度等参量,请问MCGS是否有此驱动?另外, 沈阳玖阳科技的一线通模块是否在MCGS上连接过,可靠性如何?谢谢!

网友A(2003-09-01):
您好!非常抱歉,据我所知我们MCGS还没有您说的沈阳九阳科技的一线通模块的设备驱动。如您需要,请与我们联系开发即可。 谢谢!

网友A:
另:我刚查了一下,该模块支持CANBUS通讯协议,如果没错的话,则MCGS是支持该一线通模块的。 谢谢!

网友B:
组态王与沈阳玖阳科技的一线通模块有很好的使用案例,可以向亚控或沈阳玖阳咨询。

网友C:
一线通模块与上位计算机采用MODBUS 协议,可以采用MCGS的MODBUS通用设备的驱动完全可以支持.

网友D(2003-11-27):
支持摸底抗的MODBUS协议,每问题,我正在用!!!

网友E:
九阳科技,白经理你好:你的问题MCGS软件可以为你开发驱动或者是采用MODBUS协议来连接,有问题可以和沈阳分公司联系,我们已经把软件送给贵公司,我们会和您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