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N2.0协议源代码

楼主(2003-11-29):
可否给我一个下载地址,或者发到我信箱里cuiweim@sina.com,谢谢

网友A:
做什么方面的开发? 推荐: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can.asp

楼主:
做一套地面钻井测量系统,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而且必须抗干扰能力要求比较高,容错性,抖动性,都有严格的要求,可能要在原来协议的基础上要进行改进,还要在上层在加上调度算法。

网友B(2004-04-01):
能不能也发给我啊!

网友C:
CAN协议源代码,总觉得是写在CAN控制器里面的呢,你要的是应用代码吧

网友D:
我公司有现成的产品可完全满足你的需求:总线型钻井参数仪及配件 可参阅:www.bjyh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