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的D/A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的4-20MA的电流曲线

楼主(2003-11-29):
请教各位大师: 我在做一个项目,碰到难题了。如何用PLC的D/A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的4-20MA的电流曲线,既电流是时间的函数,要连续的,程序如何编啊!谢谢了。我的EMAIL:YUEWANG78@SOHU.COM

楼主:
各位大师有谁知道如何编吗!急!急!啊!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 按我的理解你可以将函数公式输入PLC计算 再将计算的值输出到AO模块 不只对不?!

网友B:
用定时器定时取得数值(用函数公式或查表方式均行)并输出.

网友C:
最好选用循环中断的方式, 连续的调用进行计算输出, 同时要考虑采样时间与程序的循环周期,

楼主:
是这样的,在0-60MS内需要输出4-20MA的电流,要线性变化

楼主:
实现以上功能,PLC的梯形图是不是实现不了啊!是不是要用其他如C语言单片机汇编之类的语言!!!

楼主: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有现成的实现程序更好!!!谢谢了!!

网友A:
fc106就是干这个的 看帮助

楼主:
请教田大师FC106是哪种PLC的编程软件啊!

楼主:
请教田大师FC106是哪种PLC的编程软件里的语句啊!

网友A:
哦!对了! 不好意思我忘了这点 是西门子的

楼主:
田大师还想问一下,FC106是一个功能模块,能不能看到它里面的程序啊,是不是只能调用,不能查看,我在SETP7上怎么找不到!!

网友A:
这点我也没试过 在他的标准库里

网友D:
omron plc实现起来比较容易,首先在plc内部建立一个直角坐标,是定时值与4-20ma对应数据的坐标,用指令读定时值-查表-输出。句子不会太多。

网友E:
在0-60 ms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比较精确的输出不太可能,假如是0-6s的话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F(2006-05-23):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G:
4-20MA对应的数据和0-60MS对应起来,用MOV指令做一个转换然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