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调节阀是怎样工作?

楼主(2003-11-29):
现在用调节阀的比较多,我想问下,调节阀是怎样工作的,就是输入信号是什么?电压,电流,还是什么?比例放大板是怎样工作的,哪有资料下载?

网友A:
调节阀一般是4-20MA的电流控制,对应调节阀的开闭行程,初始使用时可以用电流计校准一下后使用.不知您说的比例放大板是什么意思??

笨!

网友:
比例放大板, 其实,就是PLC及专用的机器电脑, 输出一个0V-5V的电压, 再经过放大板,来控制比流,比压。

网友B(2007-04-16):
好像在液压上面比例调节阀用的很多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驱动一个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移动,输出一个近似模拟量的气X(不知道什么表达,反正就是可以对压缩空气的流量和压力进行控制

网友D:
根据模拟量信号调节阀的开度.
买过便宜点的pid调节的温控器改装试试;温控器的输入是要模拟量的

网友E(2008-11-28):
调节阀常用的是什么信号,有谁知道,请告知多谢。

网友F:
调节阀常用一般是4-20MA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调节阀常用一般是4-20MA信号

还有其他的信号吗

网友H:
调节阀通用的电信号为4-20mA,气信号为20-100kpa,还有4-12mA,12-20mA(分程)4-16mA等等,主要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调节阀通用的电信号为4-20mA,气信号为20-100kpa,还有4-12mA,12-20mA(分程)4-16mA等等,主要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J(2009-11-01):
请问找到下载的地方了没有,方便的话给说一下,haohan0001@yahoo.com.cn

网友K:
调节阀顾名思义就是调节压力的阀, 一般也叫减压阀.  通过内部膜片的开度, 将输出气压稳定在设定数值, 本身调节过程是一个闭环反馈过程, 一般气动教程有介绍.  根据控制源的不同分为: 手动调压(用手调整内部弹簧位置),  气控调压(气压信号控制输出压力), 电控调压( 也叫电气比例阀, 可以是电压, 也可以是电流), 位置调压 (通过一个压杆, 控制膜片位置)几个类型.  控制信号与输出压力之间呈现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