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的时间延迟?

楼主(2003-11-29):
各位大侠: 我在用wincc做一个动态演示,在编写的: SetTagByte("tag",1)和SetTagByte("tag1",1)之间 需要一段时间延迟,请问怎样实现?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2003-09-03):
用全局函数

网友B:
利用周期触发的函数

网友C(2003-11-29):
用SLEEP()函数即可

网友D(2010-10-05):
如果只是演示用,用sleep()函数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中不能用sleep(),这样可能会使整个程序处于等待状态。可以做个延时,在起动settagbyte("tag",1)时,同时起动计时,等计时到后再settagbyte"tag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