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问题,急!!

楼主(2003-11-29):
一台MM440变频器,11KW,负载为风机7.5KW, 设置好所有参数,启动运行在50HZ,但风机的出风量顶多到 直接输出时的70%,检查知道的所有参数都没有问题,最后将 输出最高为75HZ,仍达不到直接输出时50HZ的出风量 高手请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您最好看看实际运行的频率是多少,在液晶操作面板上可以看到的

楼主:
我在操作面板设置的显示就是运行频率,可以看到 并使用上下键来调整。谢谢楼上的。

网友B:
TO:sieplc: 我不是高手, 问几句, 1,你的直接输出时50HZ出风量统计是历史数据么?现在如果恢复到直接输出风量和历史数据是否还是一致呢?会否是风机出现点问题。 2,有无检测过电机转速和电流情况。电机在50HZ变频时是否到达额定转速了。如果没有,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电流值的情况呢?有没有数据可以分析一下。 我不是什么高手,只是随便说几句, 还请高手们来多讨论~

楼主:
atv11:首先表示感谢! 1、变频器柜上有一个切换开关,可切换至变频器输出,或直接输出。没有经过测试,但两种输出用手就可以感觉到,差别很大!风机没问题,要不是因为有直接输出,还发现不了转速不够呢 2、变频器柜上有电流表,直接输出事的电流比用变频器在50HZ时的电流大的多,最后我把变频器输出频率最高设置在75HZ时,电流和直接输出时的差不多,输出风量感觉比用变频器输出50HZ时大,但还是没有直接输出的风量大。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变频器质量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找厂家解决.

网友E:
什末是直接输出?请比较两种情况下扭矩是否一样?

网友A:
如果试一下V/F控制和矢量控制两种方式下是否有区别?

网友A:
将变频器参数复位到出厂值后,最大频率及控制方式都在出厂值试试。

网友F: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G:
如果1变频器额定最大输出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那么问题出在2风机的额定工作点上;为什么不用430,却用440呢,3两者特性不能匹配。我觉得和参数没有关系

网友H:
降低载波频率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讨论。 至今天,以上办法均已试过,还是不行 先顶起来,大家再来讨论!

网友I:
我真有点“敬佩”ATV11的那种做法。但我也有点不服他的那种做法。如果他不是做销售,而是能够帮忙提供无尝的帮助,我倒是真的很敬佩他的做风。 他的这种服务让我的感觉总是怪怪的。 这种也就是利用服务可给自己提供做生意的机会。

网友J:
sieplc:《MM440变频器问题,急!!》 看了你的提问,现就我本人的一点经验提供给你: 我以前也遇到过,主要是你的参数没有设定好,关于那个参数你可以要请和我联系。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2003-11-29

网友K:
风机的风量只和转速有关,你的电机在变频50hz的时候实际的转速到底是多少,变频器的实际频率和电流是多少,注意实际的频率,不是设定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