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OPC通过作了NAT的防火墙互连吗?????

楼主(2003-11-29):
opc server--------firewall--------opc client nat 通过以太网联接,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不了防火墙的,这是dcom决定的,dcom的access访问配置在做分布式应用部署时,一般都通过不了防火墙,DCOM及COM+的操作系统内核对象的互访安全性验证很严格,除非两端写专用的存根及代理,那好费劲的, 基于XML的OPC Client可能跨越防火墙,实验一下, 现在有这种产品,在网上找找,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