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的方案

楼主(2003-11-29):
有谁知道用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做恒压供水方案,请告知。谢谢!!!

网友A(2003-10-03):
用变频器内部PID做单回路闭环即可,www.longi.net

网友B:
请与我联系:010-62536806,62536267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B:
用广东溶剂的方法即可,注意接地

网友C:
单台泵控制可以用内置PID,两台三台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器,关键是看你用什么变频器,只有变频器的型号确定下来之后,才能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案,比如说ABB的变频器就可以直接带两台泵,三垦的就只能带一台,但是ABB价格高,比三垦加上控制器的价格还高,所以只有你确定型号之后再谈方案!

网友D:
用压力变送器,现在只要900多比远传压力表精度高,故障也低

网友E:
变频+PLC控制简单可靠故障少

网友D:
一台55kw一台22kw的水泵,能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F:
我用台达的F最多作过四台轮泵,在杭州,效果不错 可以与我联系diegosunny@163.com

网友G:
TO:为人民服务 一台55kw一台22kw的水泵,用一台变频器国外的(西门子或富士)+DB2000控制器即可,望与我联系:010-62536806,62536267

网友H:
VACON最多可单机带五台泵。应用宏都做好了。 可与02132201722联系。

网友C:
为人民服务:可以,用一台55k的就可以,但是要加上控制器,可以实现一用一备或者循环软起

网友I:
简单: 将压力表的电阻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电压反馈端子,在设置为PID闭环过程调节就行了。再辅助一些继电器-接触器或者PLC等。

网友J(2003-11-06):
远传压力表属无源器件,抗干扰性能应该比压力变送器强,不管采用什么取样,都不要忘了将柜体接地.并不一定采用PID调节,只考虑P也就足够了,变频器选一个风机水泵类的就行了,功能不要太多,多了也浪费,甚至可以考虑不带PID功能及失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价格低多了,如坚持采用PID功能,你只要买一个PID调节器就行,这个东东很好用,价格绝对能让你接受)

网友K:
我的意见你想听吗,给我联系,吧,我不想说太多,我的伊:huyanluanyu9898@163.com

网友L:
打个电话来,有现成的图纸。024-83681248

网友M:
三垦变频器+SWS供水基板,可以实现最多一拖四外加一辅助泵循环供水。请访问:www.sankenld.com

网友N:
其实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带有PID控制功能,只需配一个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即可。只是压力表调试时很麻烦,主要是精度问题。相反,用变送器要好调的多。

网友O(2008-10-10):
引用 网友I:
简单:将压力表的电阻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电压反馈端子,在设置为PID闭环过程调节就行了。再辅助一些继电器-接触器或者PLC

网友P(2010-03-07):
远传压力表和变频器连接最远连线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