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西门子6SE3226-8DJ40三项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3-11-29):
请教各位老师:西门子6SE3226-8DJ40变频器出现三项电流不平衡,可能师什么问题? 我的邮箱dlcglzx@sina.com

网友A(2003-08-24):
你好:你的西门子是书本行的吗? 三相不平横是驱动器可能坏了。 需要维修请打021-62141466 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变频器维修中心 www.shjccd.com

网友B:
先检查电压平不平衡

楼主:
现场说是过电压,老跳闸,老师:怎么办?

网友C:
你把模块的驱动部分10uf/35v的电容换掉,肯定好了! 有事可以拨电话0573-8038826 钟

网友B:
建议你再检查模块

网友D(2003-11-20):
模块是当时有两个烧掉,所以三个模块志更换了两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E:
MDV37KW的模块是BSM150GB120DN2的,如果三个模块型号一样,测量参数也一样就行。 测量三相输出电压平不平衡? 欢迎来电0769-2176572共同探讨 唐生

网友F:
请问西门子6SE70系列触发板上的贴片元件A7S9D是什么元件,样子象三极管,可测起来象是两个二极管串接在一起。 谢谢!

网友G:
我现在没这种机在身边,有可能是两个二极管串接在一起!很多变频器驱动电路都有这元件。

网友F:
李工:您好! 不好意思,问题多了一点。 西门子模块的引脚标的是1、2、3、4、5、6、7。1~3是主线,4~7是两对触发线。通常说IGBT模块的CE结,是指1~2之间和1~3之间吗? 还有;我每次在这里发言都选择了不发信,可这些信息还是发到我的邮箱里了,怎样才能使这些信息不发到我的邮箱里呢?我的邮箱会炸的。

网友H:
没有这个机子,弄不清这些数字的功能,不过变频器输出模块6个IGBT管的CE结都是P(+)对U、V、W及U、V、W对N(-)。

楼主:
三项电压是平衡的,那么换驱动板的10UF电容还有必要吗?请问 驱动板的其他电容是不是要都换掉?在变压器旁边有5个39UF/35V的电容,市场上也买不到这个规格的呀?看样子像是滤波的,来个47UF/50V的行不行?

楼主:
还有,当时是有2个模块烧掉,与之相关的驱动光偶也烧掉,(六个全部更换掉)。还有,其中BCP55和BCP52分别是用BCP56和BCP53做的替代,是不是那六对都要换成一样的?

网友I:
可以用47UF/50V的电容代替,看看你的驱动信号正常吗?差别不能相差1V尽量找参数相同的器件

楼主:
请问冰雨,你说的看驱动信号,要怎么看?驱动板在中间,如何来测量?还是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J:
可能是光耦不配对.造成驱动不平衡因起的.

楼主:
可是光耦都是统一更换的呀。一共6个都换掉了。

网友D:
我们遇到一些西门子该型变频器最终是主板上的问题,如果可能,换一下试试,还有更换模块的参数必须一致,特别是用拆机模块,自己要会鉴别测量,如果你换模块前没有检查,那这种可能性很大,目前市面上西门子旧模块假货太多,特别是换过标签的。

楼主:
联光你好,你的意思是模块的问题---就是说很可能是模块不是配对对吗? 我这里换的2个都是同型号的,参数方面,我们也没有更专业的仪器,就是用指针表测他们的启动和关闭,性能基本一样.

网友D:
我公司有很多变频器,牌子较杂,应用最多的是西门子和ABB,但本公司维修力量有限,不知到何处有培训维修变频器的单位? 望各位专家提供地址!谢谢 我的邮箱是:oldcatt@163.net

网友D: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用电容表测驱动脚间的电容值,参数一致的模块应该相差不大,否则模块有问题。有问题可以交流0571-82381096

网友K(2004-04-13):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 我们这里有用西门子的整流回馈单元和逆变器组成的公共直流母线成组拖动的辊道系统,但调试至今已经烧了不少的快熔了,都是烧的整流回馈的交流进线端,一直都没有查出原因,现在已经排除了有电机接地,短路等外围的原因了,在软件参数里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吗,或者说系统硬件有哪些问题,有哪位高手能给我提个查找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L:
驱动部分的电容可能性较大

网友M(2004-08-29):
我是新手 都说变频器有整流 驱动 逆流模块 但是我只看到一快长方体的东西 听同事说那叫IGBT 但不它是什么东东 其他模块却不知在那里 请各位前辈帮我解释一下 我的E-ail是hyztian@21cn.com 不胜感激

网友M:
我一台三菱 CPU灯一直亮 我认为是CPU板坏 但我换了CPU板 故障还是存在 我再试换了I/O板 故障消失了 我不知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 不胜感激

网友N(2005-06-25):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3226-8DJ40的变频器出现F016的报警信号请用是哪部分有问题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O:
你先看一下参数有没有问题,你先把P016的参数改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初始化一下,有西门子的问题可以大家讨论013575315985

网友P:
IGBT各级驱动电压正常,可能是模块内部个别单管老化,内阻过大,影响输出电流! IGBT各级驱动电压不正常,可能是硬件电路故障,但也可能是软件问题,建议你接上电机,先让变频器自检测试一下你的电机,在试机!

网友Q(2006-12-12):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3226-8DJ40的变频器出现F231的报警故障,用别的变频器检查负载是好的,请问各位专家是变频器哪里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