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通信

楼主(2003-11-29):
求助:两台S7224,分别配一台277,而这两个277都与同一台上位机连接了,由上位机来控制224,但现在两个224间还需要互相通信,用NETR,NETW,XMT指令都不行了,请问高手怎么实现???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A:
PPI方式,用网络读、写,即NETR、NETW 没问题,做过。 224的通讯口PPI 277的通讯口MPI

网友B:
好像是不行

网友A:
PPI方式,两个PLC通讯,只须在其中一个上进行读写,另一个被动响应。 联系wugm0@sina.com

网友C:
如果用xmt和RCV怎么做啊?

楼主:
PPI方式,两个PLC通讯,只须在其中一个上进行读写,另一个被动响应应该是可以的。我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