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稳定造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1-29):
由于今年电荒,导致用户柴油机发电次数增加,由于电源品质不稳定,很容易造成进线整流桥或缓冲电阻损害,不知诸位有何感受?

网友A:
李老师你好:很感谢上次你的回贴,现在很想向你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教诲。你说的三项改单项就是把单项电机当做三项来运行,这样对电机的力矩,调速,节能等一些性能会不会有影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望你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