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的中的 PKW 通讯

楼主(2003-11-29):
各位同人: 谁用过PROFIBUS-DP中的PKW通讯字做变频器或直流调速装置的参数读写,是否需要专用的软件包?望知情者多多指教。

网友A(2003-01-07):
可以自己写,但很累,也可以订DRIVEER ES软件

楼主:
谢谢指点。怎样能的到DRIVER ES 软件和相关资料。望不指点。

网友B:
寻觅了好久终于可以做出来了 亚心你好,我也和你一样需要用PKW访问变频器的参数,我知道有一个DVA-S7是免费的,而DRIVER ES却是要购买的,如果你自己写其实也简单,DP从站最多只能有4 BYTES的地址可以像本地I/O一样读写,所以想做PKW需要使用SFC14/SFC15,你可以用SFC14来读取PKW的地址,用SFC15来写PKW的地址,非常的方便好用。

网友C:
PROFIBUS-DP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网友D:
使用SFC14或15,地址需换成16进制的,长度必须保证和协议一样,是8或12。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但是一般的用SFC14/15可以读写PZD,也可以读写PKW吗?我找时间一定试试。如果真的可以读写PZD,远方老兄和老鸟同志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B(2003-02-11):
在S7-300中,DP从站最多可以有4 bytes的地址可以像本地I/O地址一样来进行读写,而大于4个字节的就要使用另外的方法来实现,PKW域共有 8 bytes,所以直接move地址是不行的,在这里可以使用系统功能SFC 14/SFC 15来实现,查阅在线帮助可以得到两个SFC块的各参数,如SFC 14: 参数 data type 说明 LADDR WORD 这是需要读取的DP从站的 PKW域起如地址,必须是 16进制,如地址100应为 w#16#64 RET_VAL INT 错误码,为0则无错误 RECORD ANY 返回的值,可以指向一个 和PKW域相同长度的指 针,如p#m20.0 byte 8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楼主:
谢谢远方的指点。用SFC14/15可以方便的读写大于两个字的PZD(过程控制字)但是PKW(过程参数字)好象不能简单的用SFC14/15读写吧。另外DVA-S7如何才能得到呢?在SIEMNS什么产品的光盘上附带或者在订购产品时可以向SIEMENS索要吗?

网友B:
SFC14/15读取PKW时当然不能像读PZD一样只读一个或是两个字节,你要知道PKW的访问格式,与USS一样的,一般是8字节一起读写,你可参考USS的数据格式来访问 如读出参数P0700(700=2BCHex)的数值: 发送:12bc 0000 0000 0000 接收:12bc 0000 0000 0002 2就是参数P0700的值。 具体的信息你可以查PKW的结构说明。

网友E(2003-10-13):
各位兄台: 有谁知道用Drive ES在S7-4OO和SIMOVERT MASTERDRIVE(CBP2通讯板)怎么实现acylic通讯吗?要求是通过主站S7-400,直接能参数化MASTERDRIVE,Monitor Drive,上、下载参数?在SIMATIC 400中如何配置drive(要求16个PZD,这样的话就不能用PPO的5种类型)。 也可通过E-MAIL联系我,不知哪位高手肯相助?

网友F(2003-11-21):
where can i get DVA-S7?

网友G:
找西门子的FAE,他们手上有免费的东东,还有些是他们自己写的,就算要付费,你给他要一下,说话好一点,可能也会给你的

网友H:
哼哼,找西门子,你要是找不对里面的人,你就是把他烦死他也不一定知道,这是我多次找他们的经验,如果你英语不错,理解能力也还凑合,仔细研究一下DP模块的PDF文档,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找我帮忙。

网友I(2004-11-12):
各位大哥: SFC14/15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不好理解啊。谢谢好心人。 通过PKW的话可以任意读取变频器的内容是吗?如果和USS一样那我可以试试。

网友J(2005-06-03):
我想问问用profibus怎么去做变频器或直流调速装置的参数读写 我只知道变频起有他的从站地址 但不知道有没有想i/o那样的地址 比如说是:“启动”这一点的地址 如果有 那 在控制程序中怎么表现出来 那位高手最好能给我举个例子 谢谢了 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请不要见笑

网友K(2005-08-20):
MM440变频器中的控制字状态字如何读出来传到PLC,PLC如何发送控制字,谁能给与执教.

网友G:
如果用PROFIBUS去控制變頻器的啟動停止,是非常簡單的,通常的變頻器從站,都會有Control word & status word,也就是PZD的第一個字,主站送一個16bit的Control word給變頻器從站,這16bit的control word裡面每個bit表示的意義,都與變頻器手冊裡的control word相同,所以主站要送什麼值給從站才能啟動或停止變頻器,就可以參考變頻器手冊了。

网友L(2005-12-29):
跟西门子专用协议通讯可以,如果我用S7-200的自由口跟ASCII码的485协议仪表通讯,有人作过吗?
在一个主站多个从站的485网络,能称之为点对点通讯吗??

网友M(2006-09-23):
S7-400如何发速度给直流调速器呢

楼主:
PKW通讯用SFC14/15可以实现,我已经试过了.但是要真正编出实用而且标准的程序还是要花好多时间的.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论:
   PKW用来对控制器的参数进行修改(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到的,可以认为只是一个预留或者未来的功能)
   PZD用来对控制器进行控制,比如说起/停/速度设定.....真正的用于实际控制

楼主:
S7-400发速度给MASTER DRIVER一般地说是通过PZD2.当然你可以自己定义它们,只要PLC和DRIVER里的定义是对应的就可以,但总的来说是通过PZD.

网友N:
      A     M      0.0
      =     L      0.0
      A     L      0.0
      JNB   _001
      CALL  "DPWR_DAT"                  //调用SFC15
       LADDR  :=W#16#210                //硬件配置地址为:528
       RECORD :=P#M 200.0 BYTE 12       //传送起始地址和长度
       RET_VAL:=MW130                   //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