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ID应用

楼主(2003-11-29):
各位同仁: 我现在有一24路温控,但参照编程手册的PID用法使用PID调节,效果不理想;有哪位大虾有成功的应用案例?能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将不胜感激! E-Mail:wangdong@sssetech.com.cn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自动调谐,人为设定P I D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为什么不能自动调谐功能,请指教!

网友B:
请教三菱PID应用 1qiu@avl.com.cn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我

网友C:
要搞好自动调谐经验: 1、不要在常温就开始自动调谐; 2、视系统情况将自动调谐所得P×1.5至2、I×2至4、减小D值。 3、输入值5至10平均; 4、加热功率适当,电压稳定; 5、用SSR输出,PWM周期2至10秒。 在下用FX2N、FX1N温度控制48路,自动调谐,温度精度在±0.5℃内。

网友D(2006-01-17):
建议用自动调谐,关键是整定时环境与应用时环境尽量接近,这样整定出来的PID参数才有意义。手工设定、调整工作量太大。

网友E(2007-09-18):
还是自动调谐吧,方便些

网友F(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G(2008-03-10):
请 教 FX1N-485BD编 程 方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