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var58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1-29):
我有一台施耐德ALTIVAR 58 11KW 变频器,其总在运行数秒后显示“OPF”,查手册说是输出缺相。有实际上我量过在可运行的数秒内,其输出平衡。我看过英文资料说是反馈电阻损坏但我量过没坏。还有其它什么可能,望高手施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换一台电机试一试,我怀疑是电机或线路的问题,再查一下线路的绝缘.

网友B:
如果那些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把输出缺相保护先不用试一下

网友C:
1.检查一下变频器到电机之间有没有接触器,如果有是否接通,若接触器未接通会报:“OPF” 2.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值然后输入电机参数,再试. 3.如果有条件换一台电机试一试. 4.如果还不行,可能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D:
补充武建所说, 5.你的电机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是多大的? 如果是用11KWATV58变频器带2KW以下小电机做实验, 会出现“OPF”。 6.进行电机自整定了么?没进行自整定也有可能出现“OPF”。 自整定参数在DRIVE菜单里可以找到,好久没弄了,记不得代码了。 不好意思。

网友E:
谢谢各位的赐教!   我已按“泉州天荣“的说法去了缺相保护,我发现此时运行,变频器一直工作在2-5HZ之间,不能达到预设的值。而如果让其保护,则可正常运行。   我的电机是四极4KW的,我将变频中电机自整定设为“YES“,也重设了变频器中与电机铭牌有关的参数,这样在恒速运行时,可以正常运行。但如果我频繁调节电位器(我是用电位器来调节变频的输出频率),则很快会跳“OPF“,加减速时间为15秒。   另我手头说明书不全,我不知如何进行参数恢复出厂值。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F:
58变频器可不做电机自整定,可设法更换一下调度用电位器,有时电位器可调节的抽头接触不好,变频器会故障报警停车的。

网友D:
chqiang25和猫头鹰是一个人么???? 你的问题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而是你实验负载太小时导致变频器的保护动作了。 施耐德的ATV58变频器在输出电流小于1/6的额定电流时是会报故障代码OPF的。 11KWATV58的型号是ATV58HD16N4。额定的电流应该是在23A左右,就是说当输出电流小于4A时,就会报警OPF。这是个误保护。 你的电位计在调节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会降到4A以下,甚至更小。当到达这个临界位置时,保护动作是正常的。 换个大点的电机,肯定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对施耐德的变频器最为熟悉,大伙如果有别的故障出现,也可以找我。看我能不能帮点忙。 weishipan@vip.sina.com

网友D:
to:猫头鹰 给我个传真号码, 我发给你中文的手册。

网友D:
变频器不进行自整定?? 呵呵~ 请不要这样乱说。。。。

网友E:
首先很感谢各位的赐教,特别是ATV11。 我明天换一台功率大些的电机试试。再次表示感谢。 另说明一下:CHQIANG25不是本人,那天是我用别人电脑上网发的贴子。

网友G(2004-06-30):
请教Atv11: 你好!我有一台ATV58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为560V时跳USF, 说明书里说的负载电阻是指那里?它的过压检测电路由那一部分 电路组成? 还有AVT58有缺相保护电路吗?

网友H(2006-09-08):
你好。我是初学者,为了打好基础,能不能帮我提供此变频器的电路图!不盛感激!!!
邮箱caoaiping2008@163.com

网友I(2007-07-31):
  请问:报06F该怎么处理啊!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内型的变频器

网友F(2007-11-30):
电机太小

网友J:
我也有一台11KW 的变频器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K(2009-07-02):
生产设备出了问题 怎么办?
本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队伍,多年来已为各
行各业修复了大量的集成电路板,程控、工控、数控、自动化、仪器仪表。
工业自动化:西门子三系统、八系统、发那科系统、切割机控制板、工控、数控
机床控制板、焊接机器人及生产线、等离子切割电源及弧焊设备等。
本公司还维修了大量:日本、德国产变频器,直流驱动器,伺
服控制器,编码器,PLC。例如: 三菱、欧姆龙、富士、ABB、西门子、日立等。直流调速器[例如:ABB、欧陆、伦茨、CE、通用电气、圆心等及各种国产品牌]。各种品牌的工业电源。变频器[例如: 安川,西门子,富士,三菱,施耐德,日立,松下电气,ABB, 华为, 欧鹿、伦茨、台达、台安、爱德利、三星、LG、丹佛斯、米高、安邦信、罗兰,瑞恩,松下电气、威肯、佳灵、康沃 等.
纺织行业:必佳乐喷气织机、剑杆织机、倍捻机、染色机、开幅定型机、
电脑绣花机及缝纫设备、电脑提花机,丰田、津田驹喷气织机及各种国内外的织布机、纺纱机、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电脑平缝机,缝纫机等毛纺、纺织服装生产线设备。
造纸行业:进口造纸机、抄纸机,浆料设备、复卷机、卷包机、劈卷机,卷纸生产线,及面纸餐巾纸生产设备。
印刷行业:海德宝(德国)对开或四开胶印机,激光照排机,墨键驱动板,水
辊驱动器,网屏晒板机的控制板等.还维修了其他厂家[例如罗兰.高
宝.日本三菱.富士. 小森. 意大利彩神.桥牌[香港等] .
食品行业:制罐机控制板、罐装机控制板、流量控制仪、电子称显示板、糖度
显示仪、封口机等。

联 系 人: 张站峰 13522157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