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带行走电机问题?

楼主(2003-11-29):
现需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两台行走电机运行(带减速器)。现电机负荷为70%。电机转速1480rpm.我想用变频器提速达到2500~3000rpm.请教有经验的朋友,用恒转矩变频器可以达到要求吗?高速时普通电机会不会出现机械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3-10-27):
你好: 你现在要用变频器提速。你的马达要更换的。因为普通电机的轴承会很容易坏掉。必须更换相应等级的电机。

网友B:
还有变频器是否会过载则要看实际负载!

网友C:
你的电机转速是1480那就说你是50HZ、4极电机。你要达到3000转就要100HZ。而且这是电机转速还不是实际转速(因为你是带减速器的)。我国内一般电机的轴承可在短时间内承受3600转/分。问题不大。长期使用肯定不行最好采用高速轴承。变频器肯定是要用恒转矩最好是大一个功率等级。

网友D:
电机是要换掉,但主要不是轴承之类的原因. 惠锋先生也说对了一半. 对于一台特定的普通电机,它只有在设计转速下运转,才能在效率上理想,状态上稳定;以上的例子中转速增加,电机的实际转差率 效率 电机内温 部件磨损都会出现问题.

网友E:
轴承是否可以承受,要视你的电机大小而定,一般电机越小,其轴承的超速能力越好,若是十千瓦左右的四极电机,其轴承在4000转转速可以长期运行。 若你的负载是恒转矩,且工聘时负载率为70%,如此调速不行,不管你变频器选多大的,电机要过载。

网友E:
恒转矩调到100Hz时,为保持恒磁通以保证转矩,电压必须升高至少一倍,你电机的绝缘会受不了的。若不升高电压,你电机的电流会急剧上升,转矩则急剧下降,甚至造成堵转!

网友D:
老九说的对. 普通的变频器和普通的减速器的功能基本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请问老九,您的山头?

楼主:
多谢朋友的指点。再有就是我的电机是2.2KW两台,负载率为70%。 用一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变频器工频以上为恒功率调频,现如果电机转速提升为80HZ,2400转左右,或再低一些是不是可以考虑呀。 此时电机电流是不是不会超过额定电流呀。再次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E:
这种方案可以考虑,不过电机风扇最好是有弹性的塑料的,若是刚性的,高速时风磨损耗太大。

网友F:
有普通交流电机50HZ、4极,其电机转速为2800rpm,还是换电机好!

网友E:
有这么好的电机吗?真绝!

网友G(2003-11-29):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行走电机,转速是一个要求,其实同步是更关键的问题,电机提速对轴承有较高要求,确实不错,但运用的好,技术到家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