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对空气流动检测的感应器?急!

楼主(2003-11-29):
我有一台机器上面需要有一台抽风机在抽风以保证机器内空气的流通(机器内有少量的CO),为确认风机是否在运转,需要有一对风进行检测的SENSOR,当风机正常运转时此SENSOR能检测到空气的流动并给我PLC一个开关量的信号.问题是风量并不是很大!   请问哪位前辈知道是否有此种产品?   我的邮箱:YANGWHUANG@SINA.COM杨工

网友A:
可以直接检测风扇是否正常转动。

网友B:
风量不大?大概是多少? 你需要瞬时风速信号还是质量流量信号? 你能承受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楼主:
To:齐嘉:请问如何检测呢? TO:yyoscar:风量大概是15立方米/分钟,我只需要测量有没有风就可以了.我能承受的成本在500元以内吧!谢谢!

网友C:
可以做一个旁路,用空气流量传感器(因为你的流量太高),或者用流量开关呀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压力传感器。 潜永来 021-64682012 13817810802

网友A:
TO:晓风轻扬 可以用光电开关配合计数器检测风扇转速,设置低速报警即可。这样做装置简单运行可靠。也可以用其它方法检测风扇转动,如霍尔开关等。这些方法比直接检测风量简单可靠。

网友D:
晓风轻扬(杨工): 您好!以下方案供参考: 在风流动之进出口引出取压管,接入微差压开关,当有风流动时, 必定产生一差压,由差压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如需模拟量 信号则用微差压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 我公司代理的德国产品专用于测量暖通空调、房间、洁净室等 微压、微差压。 如有意,请电020-82307822黄工 详细咨询。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些典型应用,但是英文版的。如果你需要可以传真给你,如果你在北京,可以来我公司看。 010-82883083-217

网友E:
可选用挡板流量开关了,www.allmeters.com

网友F:
做个简单的毕托管就转换为压力信号了.

网友G:
参见‘传感器手册’:热线式风速仪。

网友H(2009-04-10):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看上面的那些家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乱说一通,要求:有气流或者气压变化是,给个信号出来!

网友I(2009-09-20):
有那样的传感器我以前在维修中测验过....只要用口吹出气就感应到.可以直接输出常开和常闭的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