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电机转一圈,光栅反馈回来多少个脉冲
Michael Lan

楼主(2003-11-29):
我用松下伺服自带的光电编码器,为2500脉冲/转增量式编码器,在PMAC中采用4倍频译码,所以电机每转一圈,编码器发送2500*4=10000个脉冲回来. 现在用光栅,雷尼绍的圆光栅,想知道电机转一圈,它发多少个脉冲,不知道那个参数是管这个的?我乃菜鸟.

网友A:
先纠正一个错误:4倍频译码与编码器发送多少个脉冲没有关系,4倍频只是用来滤除干扰噪声。 Renishaw的什么型号?Renishaw所带的说明书很详细,如果圆光栅一周细分为N个刻度,电子细分为M,则实际转过一周发出的脉冲数为N*M,你完全可以把实际系统接上,无负载(没有负载,容易稳定)时将控制系统调稳定后,用J指令就可以测得一周有多少个脉冲。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再问longying和机械探戈: 分辨率为1.0um的长光栅(RENISHAW:RGH22Q50F00),是不是每检测到一个微米(1um)的位移就产生一个脉冲呢?那么在PMAC中J:10000指令就是发送10000个脉冲给电机,产生的位移就是10000*1.0um=10mm,对不对?我实测大概就是这个数,想要个肯定的答案.多谢!

网友B:
光栅尺带的刻线间距是20um,分辨率是1um,是指读数头内置细分电路做了20倍的细分。应该说读数头每走20um,就会发出20个脉冲,相当于每检测到一个微米(1um)的位移就产生一个脉冲。如果您采用了光栅尺的反馈构成位置环的话,产生的位移理论上(忽略机械误差)的确就是10000*1.0um=10mm,至于PMAC到底发了多少个脉冲不用去追究。如果您采用的电机的位置环,那这种说法就不正确了,它由丝杠等传动机构来换算。

网友:
谢谢机械探戈:小的得寸进尺了,关于圆光栅的问题想请教了: 现在我用RGR20A20S00A的圆光栅(就是在不锈钢圆环的表面使用了的直线光栅的那种),加RGH24X30A00A读数头(外径200mm)做反馈,需要知道转一圈它发送多少个脉冲? 我查找元茂兴和renishaw的网站,没有找到这两款产品的数据,现在好象都用RESR圆光栅和RGH20读数头了,我的是不是过时了,还是被别人坑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刻线数为31488,用的是20um栅距的直线光栅,所以转一圈应该是31488*20=62976个脉冲,读数头的分辨率为1um,请高手指正!

网友B:
RGR系列圆光栅是在不锈钢圆环的表面使用了RENISHAW灵活的直线光栅,而RESR系列的刻线是直接刻在圆环表面上的,这样就消除了RGR潜在的在光栅接合处信号丢失的危险,简化了安装过程并实现较高的速度.因为RESR才推出不久,您用的RGR也不能算过时啊.呵呵,只是您的计算结果不太准确.

网友C:
用RGR就是过时了,RENISHAW公司已经不推了,你被坑了!!!

网友D(2006-09-10):
光栅尺带的刻线间距是20um,分辨率是1um,一般说光栅尺的分辨率就应该默认是指运动控制卡作4倍频后的吧,那末这样,光栅尺读书头内置电路作了5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