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控制

楼主(2003-11-29):
小弟我购买的是6.02版的组态王,到亚控的网站下载了一个PID控件,发现一个问题,小弟的组太王安装在C:\Program Files\Kingview目录下,把控件拷贝到C:\Program Files\Kingview\目录下,但是无法注册,总是提示找不到控件;把控件拷贝到其他地方进行注册却能成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小弟做工程的时候,在画面中插入批PID控件,然后在命令语言中变程,但是无法调用pid控件,总是提示touchview.exe出错,然后组态王自动退出,这又是为什么? 小弟不得已只好自己通过自定义函数的方法实现PID算法,但是发现控制效果不好,系统反应很迟钝,小弟想知道,P,I,D三个参数到底设置为多少时合适?输出变量的范围又应该怎么设置呢?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2009-04-24):
组态王6.53软件里pid控件很好用

网友B:
可能是你调用的控件和所使用的设备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