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AO模块调试求助

楼主(2003-11-30):
我第一次使用西门子,现在调试AO 模块(332-5HDO1)。我配置好后下装到CPU 运行后ONLINE看 模块OK。但是我在MONITOR/MODIFY 表里看不到STATUS VALUE 在该列(状态值)是个带叉的眼镜。 在线监视程序中可以看到这个模块的地址中(PQW532)写进去值了,但在MONITORING AND MODIFYING VARABLES表中的状态值列仍然是带叉的眼镜。 AO模块输出时必须接上负载回路才能给输出地址赋值吗?输出接电阻行吗?

网友A:
STEP7中是不能对超出其I/O映象区范围的地址的值进行监控的. 对AO模块输出赋值并不需要接上负载.

楼主:
云之风@无名先生,你是说我的地址超过了范围,W类型的有多少 。 再一个这个地址是系统自动给我分配的呀,我应当改到多少? 谢谢!

网友B:
AO是看不到的

楼主:
田宇峰:您是说STEP7 在线时在地址变量监视器中不能看到AO地址中内容?

楼主:
现在问题是输出也没有电压,我设的1-5v

网友B:
对 你用MOVE命令看看 在程序中看

楼主:
你说的对,MOVE命令在程序中看值是对的。 另外,为什么端子上没有电压输出,L,M24V我也加上了。

网友B:
真我就不清楚了 我刚刚试过输出20MA没问题 电压没试过 你硬件组态了吗?

楼主:
硬件组态应当没有问题。ONLINE看这块模块组态是OK,并且没有诊断错信息。

网友B:
将27648给它就应该有值的

网友B:
你接线对吗? 电压接1、5

楼主:
田宇峰:谢谢你! 我给了27000。可能接线不对,我接的2,3。你的电流是接的几脚,将来我也是用两线电流。 你确认在变量监视器表中看不到PQW这样的值? 西门子这点不好。 再次谢谢你的帮助!施耐德的设备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C:
AO地址电通过应像访问的,所以你不能直接用变量监视器表

网友B:
2 3应该是不对的 接3、6试一下

楼主:
我看图电压好象也是接3,6,但S+,S-是干什么的。我另发个帖子带上端子图

网友D:
我今天试了,如果把ao的地址设为小于256,则可以强制输入值,并且断口有输出,电压是3,6,s+,s-应当是接24伏电源的吧

楼主:
我不试电压了,我接的3,6, 4-20MA。 S+,S-可以肯定是24v吗?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应该不是的 都是从传感器上来的好好看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