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床电磁调速改变频调速

楼主(2003-11-30):
公司一台60T冲床;日本产;采用电磁调速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机后端接有单相交流发电机和电磁离合器,现想改用变频器控制,哪位大虾帮帮忙,改的话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把调速电机输入输出轴打死。测速电机出线就不用接了。电磁离合器保留

网友A:
反馈信号不接?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B:
TO:SOS 我们成功的改造: 龙门刨、车床、磨床等机械传动设备主拖动调速技改系统 变频器是龙门刨改造的关键部分,其性能指标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改造的效果,经对目前国内外各种变频器性能指标、可靠性等运行比较,选用西门子440系列变频器作龙门刨改造主拖动变频器,其独特性能如下: 1).变频器本身可解决对外抗干扰问题 2).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动机的动力性能 3).扩展功能的灵活应用可很好地满足龙门刨的工艺要求 用户在龙门刨设备采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改造实例如下:B2012龙门刨经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造运行后证明,此项技术设计合理,运行可靠,噪音降低80%,节电25%。 联系电话:010-68066253,62536267

网友A:
拜托,那是测速电机。调速电机速度精度太差,所以才要用测速电机而且他的精度本身就不高。变频器开环控制的精度已经远远超过电磁调速电机所以不用接了

网友C:
你是那的我们是变频器厂家近的话可以联系我,联系电话0574-88211608-8017陈先生www.chinarobust.com

网友D:
电磁调速的电机应该是全压启动,利用调速器整流装置调整离合器电磁线圈的电流来改变线圈的磁力,使得离合器输出的速度变化。由于测速发电机(好象应该是3相)检测的速度反馈给定构成负反馈,从而保证一定的调整精度。 改用变频调速,就本人的看法,电机、电磁离合器、调速器全部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