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加密狗问题

楼主(2003-11-30):
退出组态王运行画面后,再一次运行组态王,可画面提示未找到加密狗,选择重试,才可进入运行画面,为什么?(加密狗是正常的)

网友A:
组态王有开发版和运行版两种,他们的加密狗是不同的,你可能装的是运行版的软件,但是加密狗是开发版的,或者相反。

网友B:
转让2只全新128点亚控组态软件加密狗,新旧版本都能用。2800/只 还有2只全新的64点昆仑组态软件加密狗,1250/只. 送原版光盘与软件说明书 mail:arwj@tom.com tell:13861713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