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

楼主(2003-11-30):
请问谁知道什么是继电器、中间继电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A:
有很多书叫《电器控制原理》将详细介绍有继电器等有关方面内容,您最好取书店走走看看!

网友B:
继电器的功能说白了讲就是弱电控制强电的一种设备。只不过可以同时送出两路、四路甚至多达十几路信号,信号可以与输入电源信号同时变化或相反变化。

网友C:
请问,OMRON继电器是否有MY2NJ这种型号? 其参数是什么?怎样工作工作的? 谢谢!!1

网友D:
有MY2N ,是两对接点,线圈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就要看你要求,你可以找点资料看看,应该很多的。

网友E(2005-06-22):
回家多看看书,不要问一些弱智的问题。拜托有点专业水平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