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是DP MSTER还是DP SLAVE??

楼主(2003-11-30):
我在S7-3152DP与CP5611之间使用PROFIBUS连接。完成STEP7 和WICC。之前一切都好通讯正常,今天早上一上电就不能通讯,使用STEP7ONLINE 告诉我不能连接,连接电缆网卡我都从新检查过。 检测CP5611 提示说需设成PROFIBUS DP MASTER ONLY ON THE BUS。我设成MASTER仍不能成功。我需要将S7 300设成DP SLAVE吗? 使用STEP7检测网上节点,仅仅可见CP5611自己,看不到PLC。 PLC的PROBUS 口能坏吗? 我使用MPI 可以与这台PLC连接。

网友A:
用300左边的MPI口,与CP5611通讯

楼主:
我要用PROFIBUS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在pro时不好使 在mpi时好使 我感觉是线做得不好 屏蔽不好。 (mpi好使是不是因为慢)

楼主:
我到没试CP5611的MPI。

网友C(2004-08-08):
你一定用的是研华的工控机,我也碰到过。换台计算机就好了!!!

网友D:
315-2DP口有可能坏了,你可以用PC适配器查得出来,如果你S7通迅设成AUTO通而PROFIBUS不能就是它坏了。

网友E(2007-08-27):
你的组态中由DP网吗?你PLC的DP端口是否打来了?
如果没有DP网或是你PLC已被清空了,那么把你带有DP网的组态通过MPI网重新下载一下,就可以再通过DP网连接PLC了。
我在调840D时,是要先通过MPI连接下装带有DP网的组态,然后才可以通过DP网来访问PLC的,否则不能通过DP网访问PLC。

网友F:
plc降低dp通讯速率,重新组态一下,用mpi口下载,之后看看能不能连上
如果不能,可能通讯口或通讯线或通讯插头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