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序图分析方法求助!

楼主(2003-11-30):
我是刚开始学PLC,型号是S7-200,有这样两个梯形图. 1。要求出输出Q0.0的波形图,请教各位高手。主要想学习这类型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分析,方法是什么?与扫描周期关系大不大? I0.0 M0.0 |—| |——|p|—( ) | M0.0 Q0.0 M0.1 |—| |——| |—( ) | M0.0 M0.1 Q0.0 |—| |——|/|—( ) | Q0.0 | |—| |— I0.0波形 __|~~~|___|~~~|___|~~~|_ 上面的波浪线表示高电平(文本格式不好输入) 2.求M0.0的波形图 I0.1 M0.1 M0.0 |—| |—|/|—( ) | I0.1 M0.1 |—| |—( ) | I0.1波形图为___|~~~~~~~~~~~~~|__ 先谢谢各位帮助,如果论坛里解释不清楚请发邮件给我:licel@tom.com

楼主:
没有高手过问? 寒~~~~~~~~~~

网友A:
第一个:I0.0第一次为“1”Q0.0为“1”,第二次为“1”Q0.0为“0”;依此类推。 第二个:M0.0在I0.1为“1”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为“1”。

网友B:
看不懂第一行,而切I0.1在那里?

网友C:
同意王小旭的回答

网友A:
我是一名爱好PLC的在职员工的,我很想了解有关于PLC的具体情况,用途,性质

网友D:
我也是一名初学者,我看了许多大哥的回答,他们说对了. 不过关于学习方法方面我有一点想说说,就是画时序图的时候记住一点,就是"当次所用到的各元件都是采用上一次的工作值的"就是说当前扫描周期的逻辑值是采用上一个扫描周期的值!

网友E:
本人也是PLC初学者,请各位师傅指教,我想买几本有关水电站PLC介绍和有关学习方面的书。学习的捷径;经验。(针对性强点的)。 请教!!! 谢谢! 我的信箱:zhangzzhengqing521@hotmail.com

网友A:
s7-200偶搞不懂!

网友F:
把第一条语句修改一下有实际作用:在Q0.0输出的语句中加自锁。

网友G:
这是一个单按钮开关,即第一次i0.0接通后,Q0.0接通,第二次i0.0接通,Q0.0断开。

网友H:
我这边的S7的PLC 运行的很不好,

网友I:
PLC的时序主要是从左到右,从上向下看。每一个network里的扫描周期是一定的。下一个存储器将继承上一个的值。

网友J:
第一题没有表示清楚。第二题在I0。1的触发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时,M0。0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为1在第二个扫描周期里为0;程序扫描时是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即扫描后的结果并不是马上就有输出,而是在第二扫描周期内才实现的

网友A:
我已经懂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K:
我也是个刚学PLC者。我没看过S7-200方面! 能给我一点资料吗? 我的E-mai是13145210988@sina.com

网友L:
我也是个刚学PLC者。我没看过S7-200方面!   能给我一点资料吗? 经过各位同仁指点,我有所进步,多谢 特别要感谢提出者licel,他出的题目有代表性,能够反映我们菜鸟的真实情况

网友A:
我是一名初学PLC的爱好者,想求得PLC的教学光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M(2004-06-17):
你可从本站图书那里找到相应的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