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吊钩机构能否采用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动机的方案

楼主(2003-11-30):
求教:起重机吊钩机构能否采用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动机的方案 起重机吊钩能否用一台安川G5A系列185KW的变频器控制两台75KW电动机。两台电机刚性连接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企盼各位老师的指点!!!TEL:13598636927

网友A:
不能! 无法保证两台电机出力一样.

网友A:
用两台变频器分别驱动电机,两台电机刚性连接,一台变频器进行力矩跟随.

楼主:
antisway您好! 刚刚看到您的指教非常感谢!另外我特别想知道一拖二是否会造成溜钩?万望指教!!!

网友B:
您应该需要一套同步控制器。我们可以提供德国MKS 同步控制器。 电话:010-62325085

网友C:
没问题,可以,但变频器要采用V/F控制方式。我们有许多这样用的实例。

网友D:
我有需要同步器做纸机,能给我点资料么。13923875405 qqhdg@sohu.com

楼主:
紫太阳您好! 您真的在起重机吊钩升降机构上采用过一拖二的方案!效果怎样?空中重载二次启动不溜钩吧!这个项目一旦搞砸了,我可就被炒鱿鱼了,拜托指点迷津。

网友C:
是的,我们常用这种用法,在采用V/F控制方式时,请注意低速时的转矩提升,在自己设定V/F曲线的原则是,尽量加大低频时的电压,但工作电流以不要超过额定值为准。同时第一档的工作频率最好大于5HZ,不会有问题的。 在起重上我曾经做过如下三种系统,都投入运行且正常工作:1,两电机两变频同轴传动;2,两电机一个变频同轴传动;3,三电机一个变频同轴传动;大胆试,自己找经验。

楼主:
紫太阳您好! 真是太谢谢您了,看来您是搞电气的前辈了,一定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更有着乐于助人的好心肠。 您是不知道的,我打工的这家工厂是不容我有半点差错的。上次在四川一个桥吊搞的全MM440变频调速,项目由我设计,调试由一电气公司负责。结果该电气公司调试水平太差,调试了半个多月才搞定,其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敢怒不敢言的事。自此我搞项目从设计到调试一手拿,各个环节都要有能力搞定这样才能不被挨熊,不受无端的气。 这次一拖二的方案我是心里没有一点底,真有点逼上梁山的感觉,全靠您的指教了。冒昧地请您留下联系方式,给我发个信息也中,行吗?再次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并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E:
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刚性连接同时启动的电动机是可以的,不知你的负载有多大,我用的富士变频器也是用于起重上的,最初会出现溜钩现象,但采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就可以解决了。但你选的变频器是否是用于起重机械,并且你的变频器容量可能刚好够用。

网友C:
不要太客气! 有一点要求核实,你系统要求的最低速度时变频器对应的频率应该是多少?如果大于5HZ的话,你就大胆地按一拖一的方案干吧,不会出事的。两电机硬轴同步会消耗一点功率,但很少,而且你变频器的功率富裕有30多KW,肯定没问题。刚好我对安川的教熟,有事请打13807312306,倪

楼主:
倪老师您好! 最小频率没问题,调到8HZ左右都没有问题,有了您的支持该方案今天中午已经开始实施!等工程完工之后咱们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吧! 倪老师,我经常出差投标,要是哪一次出差地离您较近我去拜访您! 谢谢您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楼主:
T0风中有云: 您好! 谢谢您的关心,负载大小与电动机功率大小有关,这在机械设计时已经考虑好了。至于品牌问题,安川我已用过十多次,不过吊钩上一拖二还是笫一次。富士变频器也是相当不错的,起重机上用的也很多。

网友F:
在我们包头,我听说包头铝厂碳素公司改过,效果还不错,但价格特别高,我觉得吊车改变频还不如改无触点电子开关,因为桥式吊车一般都用绕线式电机而改变频器还得换电机,而且变频器对环境要求严格还得上空调,同时吊车电机功率都不算很大,改后节能效果也不大.而改电子开关不用换电机,只需把一次和二次的接触器换成电子开关即可,改造即简单又经济,而且改后效果非常好,大大节省平时接触器维护费用,我们已改了15台,最长时间的已用了8年,一直啥问题都没有.如果你有兴趣可与我联系,我可以给你提供触发板,给你全部一次和二次电路图,你自己采购可控硅,自己组装,我负责帮助调试.这样费用还不到变频器的一半.电话:0472-2207888-2731,13847229279,我的EMAIL:CZG_730424@163.COM

网友A:
TO 紫太阳,希望你能介绍一下,在一拖二,一拖三情况下,在起升机构如何保证两个电机出力一致?

网友G:
其实,就是让负载尽可能均分,电机特性尽可能一直罢了。如果变频其余量或是电机余量不太足的话,不好用。同时起重机上一般有类似的要求,两台电机其中一台出现问题,另外一台还能够低速处理工作。所以二拖二好,速度为主、力矩跟随,两套参数切换

网友H:
一拖二的最大问题是不能保证完全同步,原因是大部分情况采用V/F控制,导致电机特性随负载特性而变化。一般的解决办法肯定是采用2台变频器(一主一从),至于从动变频器是速度控制也好,转矩控制也好,限转矩控制也好,都是可以的,只是具体的接线方法不一样罢了!

网友C:
TO antisway 在一拖二和一拖三的系统中,不用你刻意要做什么来保证电机的出力一致,由于其电机的机械特性基本保证了电机的同步,如果某台电机的速度加大,必然会承受更大的载荷,速度会下降;。。。。。。

网友A:
To 紫太阳 "如果某台电机的速度加大,必然会承受更大的载荷,速度会下降" 两台电机是刚性连接的,怎么会某台电机速度加大呢?关键是如何保证两台电机的电流相同? 由于机械结构和电机特性上的差异,就会使两个电机出力产生一定差异,如果是在额定的负载下就会使某个电机处于过载状态,而变频器监视的是总的电流,而无法对单个电机进行保护,长时间运行的话就会使电机的绝缘降低,最终结果是烧坏电机。 在起重机上大小车允许一拖几,但其电机需要有较大的转差率。 而对于起升机构一般是不允许的。

网友C:
首先,对于硬轴连接,也有不同的方式,如同轴或通过齿轮咬合,对于同厂同型号同功率的电机,其机械特性的差别不会太大,我说的电机速度加大,就是考虑到特性的不同,如,在额定点,有的电机速度会高点,有的会低点,此时,高的必然负载重,速度会回落,低的负载轻,速度会增加,进而加大载荷,我前面谈过,这种并联会有些功率损失,但不会造成两电机的严重不平衡,是没有问题的,该系统我们做过太多。

网友I:
我同意antisway的观点,在起升机构上使用是有点不妥,但在平移机构上可行的。 一般在起升机构上用矢量控制,V/F控制在平移机构上用的较多。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毕竟在起吊时需要用矢量控制的,一拖二用矢量控制是不准确的。

网友C:
毫无异问,V/F在起升上没有失量的好,但我们发帖的不是问能不能一拖二吗,我的回答是可以,并有较多的实际系统支持这种说法。 实际上,我们在起升上几乎所有的方案都用过,只要系统结构没错,参数设计合理,变频器也不错的话,都没问题!

网友A:
TO 紫太阳 请你介绍一下你一拖几在起升上的方案,是怎么样的一个系统结构。 我就是奇怪两个电机钢性连接怎么会一个速度快一点,一个速度慢一点的呢? 希望我们的讨论不会误导其他的工程技术人员。

网友C:
TO antisway:你好 我所说的快点和慢点是指电机在额定点时两电机的特性差别,哈。。,好象我上面的帖子解释过的,还没清楚? 我从不会凭想象回答别人的帖子,肯定也不会误导其他的技术人员。 对于起升,我一定是首推失量闭环方式,但往往工程上的传动结构是不会让你控制工程师能左右的,所以会有许多其他的控制形式。这样你不得实验和花心思,对于V/F控制方式在一拖几上我再说一遍,能行! 我不想在讨论这个不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花工夫,你说呢?

网友J:
同意紫太阳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也有许多类似的实例。许多大吨位的吊车都采用两台电机硬连接,以前接触器、继电器常规控制是如此,后来的定子调压是如此,现在的变频控制也有这样用的。在电压、频率相同的情况下,电机的转矩主要由自身的参数决定,当然同厂家、同型号的电机参数可能有少许差异,但影响不会太大,实际应用上未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K:
难得老经验,难得新技术啊!

网友L:
nangong 你好:   是可以的,不需要同步控制器就可。不信你可以用一台小变频器带两个小电机试试。而且比用同步控制器还可靠。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2003-11-29

网友L:
再补充一点,也可用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用一个外用速度控制器控制,但两个变频器的参数要一致。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2003-11-29

网友H:
V/F控制用于起重、轧机等重载启动负荷的确是有效的,但其控制功能是取决于不同的补偿算法,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品牌的变频器的V/F控制都适用。但既然我们有了矢量变频器,就首推它,因为它更有效、更直接、更有力。

楼主:
首先向关心这个项目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刚出差回来,一上网就发现这么多工控前辈在关心一个工控后生,真是太令人兴奋了,同时更增添了我搞工控的自信心,有这么多老师我还有什么理由搞不好项目呢? 这个项目已做好,明年二三月份调试。到时我会及时给各位老师报告调试情况的。 再谢!!!

网友M:
我从事起重机电气设计,做了不少变频调速项目工程,在起重行业,往往大小车运行机构采用V/F控制,在起升机构上采用矢量控制,要求控制精度高或调速范围较大情况下,做闭环矢量控制方案。 作为矢量控制讲,安川变频器要求一对一实现最佳控制,所以我建议最好不要做一拖二,改为一对一控制方案,因为该项目两台电机刚性连接,只要程序编程注意,解决好两台电机同步控制问题就可以了,特别是抱闸的时序控制。 象这种方案已成功运用于钢厂的大型行车上。 只要有时间我愿意与大家多交流。

网友N(2005-02-05):
你所出现的情况,应该需要一套同步纠偏控制仪,我公司给上海周边地区做大型起重设备厂家解决过你所说的情况。通过一套双路同步纠偏控制仪来解决到的。 双路同步纠偏控制仪配合两个绝对型编码器,用于高精度,大量程的主从轴同步控制或双位移长度同步控制,可广泛应用于如大跨度门机双轨同步,水闸双吊点同步控制,提升设备双吊点控制,输送带双轴同步控制,纺织造纸等收卷双轴控制等场合。采用大规模集成芯片,输出接口界面灵活,主从纠偏开关信号、极限超偏开关信号、主轴绝对位置电流或RS485信号输出,仪表具有任意设置面板主从分别置零和外部远程置零,比例设定等,也可单独使用,也可输出至PLC或上位机等其他设备控制使用 如大家需要这套双路纠偏的资料可留下详细地址或发E:wei.zhang_sh@163.com

网友O(2005-05-17):
李方圆老师是变频驱动方面的专家,两台电机硬轴连接的控制我是参考了他的文章做的,效果非常好,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P:
完全没问题,我做了不下10个这种项目。

网友Q: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可以采用ABB的变频器两台,采用主从控制方式,刚性连接可以使从机采用转矩控制,主机采用速度控制,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而且价格和你的哪个也差不多

网友R:
使用日立SJ300系列的P/PI功能也非常可靠,我也改造了20多台!

网友S(2005-09-28):
你们好,我这里有一只ABB的电子时间继电器无法正常工作.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T:
求教; 一台直流柜带动两台直流电机,采取电枢串联,励磁并联.如何保持两台直流电机同步(速度几乎相同).

网友T:
紫太阳: 你好!你做过甜菜制糖渗出器的电机系统控制吗?

网友U:
过去,在起重行业,往往大小车运行机构采用V/F控制,在起升机构上采用矢量控制,要求控制精度高或调速范围较大情况下,做闭环矢量控制方案。现在,施耐德公司的71系列解决了这个难提。详情可与021 54262333联系

网友V(2006-04-21):
请教各位达人,变频器的远程控制应该是有线控制的吧

网友W: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X:
我们也是作起重机的。起重机属于特种设备。安全是第一位的。最好是一拖一,然后作成闭环控制。

网友Y:
钢性连接用一拖二是可以的,也可以用一拖一,用速度-速度控制。

网友Z:
如果想降低成本同时达到良好性能的话,建议采用定子调压调速器进行控制,该方案即能达到良好的性能,又不用更换电机,连编码器都不用,此方案在两台电机刚性连接中应用非常多的

网友AA:
用一台不可以吧,用2台变频串联起来就可以了。这样他们不就是同步了吧。小生如果说的不对,个位前辈不要笑我啊!!

网友AB(2007-01-13):
to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大型龙门起重机大车行走机构同步怎样实现为好?
谢谢.

网友N:
大跨度门机的大车行走同步,现在有几种做法
一.在二个轮子上各装一个绝对型的编码器,轮子在转动时带动编码器旋转,编码器输出信号给PLC,PLC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二.在柔性腿上装一个拉绳位移传感器,来控制柔性腿的角度。
我公司给几家起重厂家做配套来解决大车行走的同步案例。
大家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给的邮箱发详细的通讯地址E:wei.zhang_sh@163.com   希望大家来探讨一下大跨度门机的大车行走同步解决方案。

网友H(2007-08-18):
用一台4KW的变频柜控制两台4KW的电机<一个启动,另一个停止在需要的情况,转换为一个另一个启动停止>画出线路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AC:
希望看到楼主的实际调试结果

网友AD: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PLC,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网友AE(2007-10-04):
 这样使用很危险.

网友AF:
nangong 你好,我是新手

请教你两个问题:
1.什么叫两台电机刚性连接?

2.什么是溜钩现象?
谢谢!!

网友AG:
可以的,不过两台电机的参数要一样

网友AH(2007-12-24):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一级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如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13581921492 郭先生

网友AI(2008-03-11):
V/F控制在平移机构上用的较多。起升机构上用矢量控制.

网友AJ(2008-09-22):
引用 网友H:
关于大家好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关于用直流电机来控制起升机构

网友AK(2008-11-22):
我公司有专业起重机变频    沟通电话:13063213106   联系人:黄

品牌:汇川     方案有:汇川变频器在塔式起重机起升机构的应用
供稿单位:中国工控网

塔式起重机针对建筑施工中的模板工艺而进行研发,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中建筑材料与构件的起重吊运。
1.目前国内起升机构的主要调速方式
起升机构是塔式起重机最重要的传动机构,目前传统调速方式下要求重载低速,轻载高速,调速范围大;起升机构调速方式的优劣直接影响整机性能。起升机构调速方式选择原则有三个:首先要平稳,冲击小;其次要经济和可靠,符合国情;三是要便于维修。
1.1 多速电机变极调速
4绳最大起重量小于等于6T的小中型塔机竞争激烈,成本控制严格,国内以多速电机变极调速为主,方案简单,应用较广,常采用4/8/32极多速电机实现。
1.2 电磁离合器换档的减速器加带涡流制动的单速绕线转子电机
该调速方式我国已采用几十年,但现在已逐渐不再使用。它靠电磁离合器换档改变减速器的速比,靠带涡流制动的单速绕线转子电机串电阻获取较软的特性和慢就位速度。它的优点是运行比效平稳,调速比可以设计较大。它的缺点较多,首先电磁离合器一般采用国产机床用产品,寿命短,可靠性差;其次是不能空中动态变换离合器档位,不然会下滑,这很危险;三是减速器成本较高。
1.3 普通减速器加带涡流制动的多速绕线转子电机
将上一种方式的电磁离合器换档改为多速电机驱动普通单速比减速器则是本方式的思路。相对于多速电机换档冲击大的缺点,带涡流制动的多速绕线转子电机可串电阻获取较软的M-n特性,起制动和档位切换较平稳,有慢就位速度,功率可以比鼠笼电机用得大。这种调速方式构造简单,易维护,可靠性高。目前已成功地解决了涡流制动绕线转子电机散热问题,大大提高了这种调速方式的可靠性。
目前国内8~12t起升机构大多采用这种调速方式,但是这种电机起制动和换档仍有较大的峰值电流和冲击,电气控制系统比较复杂,16t以上的大吨位起升机构一般不宜再采用这种调速方式。
1.4 差动行星减速器加双电机
行星减速器的太阳轮由一台电机驱动,行星架由另一台电机经行星减速驱动,外轨道的内齿圈固定在起升卷筒上。这就是差动行星减速器的构造。行星系确定为某一合适参数后,卷筒转速就取决于两台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同向快速,反向慢速。如果是单速电机,每台电机则有正转、反转和停止三种状态与另一台电机相配,因此速度档位很多。如果用多速电机,速度档位就更多了,这就是差动调速原理。电机可用鼠笼或变频与鼠笼相结合,较小吨位用鼠笼,大吨位用变频与鼠笼相结合。这种方式调速比大,完全能满足重载低速、轻载高速的要求,而且可靠性高,特别适合于大吨位起升机构。
但差动行星减速器结构复杂,一般要非标设计与生产,加上双电机,成本较高,控制复杂。主机生产厂家采用的不多。
1.5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是当今最先进的交流调速方式。随着国际变频器价格的逐步下降,变频调速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国内塔机起升机构的应用已多年,效果良好,但使用面不广。它的优点是慢就位速度可长时间运行,实现零速制动,运行平稳无冲击,能延长结构和传动件的寿命,对钢丝绳排绳和寿命大有裨益,同时提高了塔机的安全性。
但其在起升机构使用面很窄,一是进口变频器仍然较贵,国产变频器不过关;二是变频器一旦出了问题,一般修不了,大多只能换新;变频调速由于成本高,一般中小吨位起升机构应用少,大吨位则较多。变速调速在中小吨位大面积使用,只有等待国产变频器的崛起。
2.变频器在塔式起重机起升机构的方案
塔式起重机在起升机构中应用变频技术以日本安川变频器为主,主要应用于中大塔机,同时4绳最大起重量小于等于6T的小中型塔机竞争激烈,成本控制严格,所以变频器应用极少。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国产变频器技术日益成熟,价格优势明显,应用于中小塔机已经成为可能。
2.1汇川变频器简介
MD系列变频器是深圳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代表未来变频器发展方向的新一代模块化高性能变频器。与传统意义上的变频器相比,在满足客户不同性能、功能需求方面,它不是通过多个系列产品来实现(从而增加额外的制造、销售、使用、维护成本),而是在客户需求合理细分的基础上,进行模块化设计,通过单系列产品的多模块组合,创建一个客户化量身定做的平台。是国内少有的几家真正拥有磁通矢量技术的变频器。
该系列变频器采用优良的无速度矢量控制策略使其具有较快的动态响应,先进的电流限制技术和硬件优化设计,能保证在负载频繁波动的情况下,变频器不跳闸。并具有以下特点:
2.1.1可靠性
完善的可靠性设计方案:如冗余设计,降额设计等,所有元器件全部采用工业或军工等级;专业化的制作平台,从而保证整机的可靠性。
2.1.2 软启动
相比工频起动方式,采用变频器控制可以减小机械部分震动和构假的冲击,为用户节省了维护的费用,运行稳定。
2.1.3 高启动转矩
采用高性能磁通矢量控制模式,低频段提供稳定高输出转矩。
2.2工艺介绍
中小型塔式起重机典型规格QTZ315塔式起重机,应用广泛;2倍率主要技术指标为:最大起升重量3T,起升速度52/26/5.5m/min,起升机构15/15/5.5KW的4/8/32多极电机,减速机速比I=12.5,滚筒直径300mm。
对于中小型塔式起重机最关键的指标是最大起升重量3T,滚筒直径300mm不能有太大变化,对速度的要求也比较高。选用变频调速方式,需要对相关设备和技术指标进行适当的调整。
2.3 参数计算
起重机变频调速系统由主令控制器或电位器做为输入给定,通过变频调频调速电控设备、荷重测控仪、限位开关、制动器等配合使用,来控制起重机的起升机构等交流变频异步电动机起、制动、可逆运转与调速。
设备选型参数:动滑轮2倍率,起升机构18.5KW的4极异步鼠笼电机,减速机速比I=31.5;滚筒直径300mm,即I=31.5,R=D/2=150mm=0.15m,Nn=1450转/分,Pn=18.5KW。
2.3.1 最大起升重量的计算
Pn=2*π*Nn*Tn/60*1000
得:Tn= Pn*1000*60/2*π* Nn=18.5*1000*60/2π*1450=121.9Nm
得理论起升重量为:F=2*Tn*I*/R*10000=2*121.9*31.5/0.15*10000=5.1198T
考虑传动效率为0.64,则最大起升重量为:Fmax=0.64*F=0.64*5.1198=3.28T
与要求的最大起升重量相比有1.1倍保险系数,基本符合要求。
2.3.2最大起升速度计算
Vmax=π*D*Nn/2*I=π*0.3*1450/2*31.5=21.7 m/min
根据上式可知,变频模式下,电机的最大起升速度降低了很多,主要是考虑到节约成本,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设计时相关硬件成本估算到最优化;通过缩短启动和就位时间,空钩高于50HZ运行等多种协调方法,使得实践中并不明显感觉速度减慢。
2.4性能特点
采用先进的现代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对塔式起重机电力拖动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使起重机实现平稳操作,提高运行效率,改善超负荷作业,消除起制动冲击,减少电气维护,降低电能消耗,提高功缺因数等均可取得良好实效。同时还具有过电流、过电压、欠电压和输入缺相保护,以及变频器超温、超载、超速、制动单元过热、I/O故障保护、电动机故障保护等,变频调速方法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2.4.1调速范围宽,可实现有精确控制定位要求的作业;
2.4.2软启动、软停止的功能降低了机械传动冲击,可明显改善钢结构的承载性能,延长了起重机的使用寿命;
2.4.3高集成度组件及高可靠性低压电器,有效解决原电气系统接线复杂问题,不仅降低了系统故障机率,而且易维护;
2.4.4电动机在零速时,能全力矩输出,即使制动器松动或失灵时,也不会出现重物下滑,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2.4.5具有快速的动态响应,不会出现溜钩并真正实现“零速交叉”功能;
2.4.6专用负荷重量测控仪并配以相应软件,起升速度可随负荷重量变化自切换,实现“轻载快速,重载慢速”的作业要求;
2.4.7系统所用变频器,具有自动节能操作模式,能较大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和整机工作效率,节能效果显著,平均节电率可达20%以上;
3.结束语
迄今为止,该设计无速

网友AL(2008-12-24):
起重机吊钩机构能否采用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动机的方案如主/副钩不同时使用,可用一个变频器ABB的用户宏吗?

网友AM:
采用两台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控制,这种应用已经在武钢的很多大吨位天车实行了

网友AN(2009-04-21):
2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2台变频器之间用主从控制

网友AO(2009-05-31):
三菱起重专用变频器:(六大主要功能)若有需要请联系我: js_zjh@yahoo.com.cn

1.吊车双编码器控制功能

2.抓斗控制功能(追绳功能)

3.主动控制功能

4.负载转矩高速频率控制功能

5.起重抱闸控制功能

6.变频器内置PLC功能

网友AO:
如果有需要资料的,请联系我。直接发给我EMAIL

注明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网友AP(2009-08-21):
请教我们做的450T門吊由于天车震动过大,不能正常使用编码器测速,所以只能采用V/F控制。但是从现场使用时要求两台450T吊机并吊使用V/F控制的同步性又不是很好。 还有其他方法能改善同步性吗

网友AQ(2009-09-27):
请问,有专门的群 讨论起重工控问题的嘛?

网友AR:
请教前辈 我对变频器调试不是很熟 现在接到一个项目 安川g7 220kw  400v变频器 驱动112kw电机 要求启动力矩很大 转动40t 钢棍转动   我现在想知道 如果用V/F曲线 加pg卡控制  V/F曲线最低输出频率最低输出电压 可否调到很高 中间电压中间频率也很高 总之 不会超过最高电压频率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启动时间是否会很快  还有 因为停机时间要求2分钟内停下 选用并联 制动单元  停机参数我应如何选择

网友AS(2010-01-14):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的恒压供水电路中,远传压力表和变频器之间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AT(2010-05-27):
倪老师 您太有才了 我以后遇到麻烦 也会找您的

网友AU(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磕头机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AV(2010-08-13):
定滑轮电子秤,勾头秤。15515814031    崔占峰

网友AW:
引用 网友AR:

……安川g7 220kw  400v变频器 驱动112kw电机 要求启动力矩很大 转动40t 钢棍转动   ……

1、转动40t 钢棍转动,用220kw变频控制112kw电机,中国人用变频器这个高科技变傻了;

2、中国人用手拉葫芦都能吊起5t的重物;

3、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4、因为变频低频低速运行时,转矩不增大,是低速度、低功率、低转矩;

5、如果用机械减速,低速运行时,转矩可以很大,可以增大10、100……倍,而电机功率112kw不变;

6、也就是说当用220kw变频控制112kw电机在低频5HZ时,电机就不是112kw,而是11、2KW的电机了,而转矩还是额定频率时的转矩;

网友AX:
看大家讨论的很热烈,过来学习一下的哦!

网友AY(2011-07-11):
深圳市梁虹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供应变频器制动单元,电阻,电抗器,滤波器,伺服刹车电阻,直流调速器电抗器

联系人:杨工

电话:18620378229   QQ:1027555049

传真:0755-29896592

www.lianghongkj.cn.alibaba.com

网友AZ(2013-06-20):
请各位大侠,给说一下,ABB的ACS800变频器在起重机应用时零速怎么给信号?

网友BA:
瞎咋呼,怎么害人不浅啊,

瞎搞,难怪到处都在出事故

紫太阳,你在误人子弟

网友BB:
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思想的碰撞。。。。。。。。。。。。。。。。。。。

网友BC: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