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的概念。答杨雁

楼主(2003-11-30):
我原来发过有一个热备的帖子。 有兴趣可以去翻查一下老帖子。 冗余的概念,严格的来讲是采用成倍增加的元件的方式来参加控制,以期使得因控制设备的意外而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 冗余的意思不是留有余量,设计院现在写标书,都把留有余量的意思表达为富裕量,以避免混淆。 从冗余部件来讲,有: A.处理器冗余: 一用一备或一用多备,在主处理器(称热机)失效时,备用处理器(称备用机)自动投入运行,接管控制。 又因切换的机制和速度的快慢分为: 冷冗余(冷备用)和热冗余(热备用) 另有部分厂家打出温备用的口号,也是冷备用的方式,但切换速度较快而已。 B.通讯冗余: 最常见的就是双通道通讯电缆。如双缆Profibus通讯或双缆ControlNet通讯。 通讯冗余简单的分,单模块双电缆方式,两套单模块单电缆双工方式。 C.I/O冗余: 相对处理器和通讯,I/O 的冗余是最不容易实现的。 通常较少使用I/O的冗余,成本增加较多。 但相对重要的场合,使用I/O 冗余的也不少。 如几乎所有的DCS都可以实现I/O冗余。 模拟量的冗余好实现一些,开关量不太好实现。 I/O冗余最常见的是1:1,但也有其他方式如1:1:1表决系统等。 一般的I/O 都实现了冗余的系统,处理器往往是热备用的。 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 软冗余:一般指代处理器的冷备用。冷备用采用软件方式切换。 处理器一般也是成双使用的,一个使用,一个备用。主处理器失效时,通过软件的方式切换至备用处理器。速度慢,成本低。 硬冗余:一般指代处理器的热备用。热备系统采用硬件方式切换。 除了成双使用的处理器外,一般还有一套热备模块,或者叫双机单元,热备模块负责检测处理器,一旦发现主处理器失效,马上将系统控制权切换至备用处理器。相对更稳定,更安全,但成本较高。 一般的热备模块如果只有一个,那么,2个处理器肯定是插在同一个底板上的,如欧姆龙CS1D和CVM1D。如果热备单元有2个,那么,应该是分属于2套底板的,2个热备单元之间一般采用光纤通讯,保证数据传输的同步。也有一个例外,S7-400H可以把2套系统(电源、处理器、热备单元、通讯单元)插在同一个底板上,但那个底板实质上是完全隔离的2个底板,只是为了节省空间,作成了一个而已。 N:1冗余:基本上这种方式用于I/O模块。在部分I/O 失效时,用来替代失效的模块,一般需要认为干预。就是说,你需要把失效模块的配线端子拆下来,安装到此备用模块上去。一般的这种模块都是支持热插拔的。原来的霍尼维尔TDC3000就曾采用过这种方式的I/O冗余。 按照现在的严格定义,这种方式,并不算是冗余。 双机热备:一般指处理器的硬冗余。通常I/O不冗余。 热备的经典是施耐德的Quantum。 当然,其他的也不错。 表决系统:安全控制系统经常会用到。1:1:1方式。可实现1用2备,或3取2投票表决等特殊功能。典型的产品就是GE的S90-70. 火电厂的气轮机保护系统,石化行业的ESD系统都是这种方式的。 另外,听说4重热备,5重热备也出来了。我可能孤陋寡闻没见过。 但估计,大家能用上的时候不会太多吧。 qiaopeng1231@163.com

楼主:
补充一下。 按照冗余的部件来分类。 D.电源冗余: 1:1冗余是最常见的。 1:1:1冗余也不是没有。

网友A:
老兄说得很具体了,对了再把热备的帖子也贴一次吧,我找不到了!

网友B:
冗余的概念是在控制器件的可靠性很低时提出的一种提高系统可靠性的解决方案,随着器件的可靠性的增加,及分布式智能控制的应用,系统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用到硬件冗余的地方将越来越少。

楼主:
冗余与否取决于你的系统停机成本有多大。 如果你的系统故障停机问题不严重,停几分钟乃至几小时都无所谓时,花费很大成本去搞CPU热备系统甚至I/O冗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例如:火电厂除灰系统停1天都没有问题。 但是汽轮机保护就不一样。哼哼,几秒钟可以费掉你十个亿。 而出问题的原因可能很简单,也许是唯一的一根通讯电缆掉了甚至只是松动了,也许是唯一的一块电源烧掉了。也可能是一个模块上的数个点失效了。但你负不起这个代价。 这个时候,双电源,双通讯电缆,双倍I/O的有时就显现出来了。 而你只不过为此多付出了几千万而已。 实际上,元件的品质是在不断提高。但冗余用的却越来越多了。 当然,价格下降是很大的因素。稍显重要的系统动不动就上冗余系统也很常见。 说一句很难听的话。技术是在不断进步,工人素质却在下降,尤其是敬业精神。欧姆龙C200HS曾经被美国国家宇航局用到太空实验站中去。而现在C200HG 在上海工厂也在产,但有几个人敢将它再用到太空中去。很可笑不?上海工厂的水平比那时候的欧姆龙美国工厂设备进步约10-13年的水准。

网友C:
需求有冗余的可编程器时,请与我联系。 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生产的TCS柔性控制系统有冗余功能

网友D:
北美停电事故还没过去太久吧,这些电厂可都有冗余系统,关键是太旧了,再冗余也不可靠了。 另外,如果n根冗余的线都没有接好呢? 俄罗斯的太空船只用了一套控制系统,但其安全系数比我们用了冗余控制系统的神州五号还高。 用得少了,并不是不用了,冗余控制还是无处不在的,但也别太迷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