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AC24V,输出为DC24V?

楼主(2003-12-01):
哪位大侠知道哪有固态继电器输入AC24V,输出为DC24V,或者其他模块可以满足这种功能的东西?

网友A:
概念不明确。你说清楚点。

楼主:
就是把交流24V转为直流24V,通过固态继电器或者其他的模块实现,有没有现成的这样的产品,谢谢!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1 A 以下:直接整流、稳压。

楼主:
需要3A电流,希望试用现成的产品,比如通过固态继电器或者其他的模块实现

网友A:
交流转换成直流不是通过固态继电器转换的,应该用电源模块转换,若不需要电气隔离可直接整流稳压。

楼主:
那有没有现成的这种电源模块卖?或者硅整流模块?

网友C:
可以直接整流,然后加一个7824就可以了

网友D:
有功率、体积、效率要求么?请说具体些。或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