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的应用层协议是什么

楼主(2003-12-01):
请教: modbus的应用层协议是什么?

网友A(2003-04-12):
好象没有这个概念吧。 Modbus over TCP不是已经有了吗,其实就是把链路层的Modbus 封装改到了应用层, awa405的modbus到devicenet转换就是使modbus具有用户层的意思, 并且支持其它产品 这些都是我的看法,请指正。

网友B:
应该说modbus就是应用层协议

网友C(2003-05-20):
The modbus protocol is just a application layer protocol. Its essence is function code(class 0 ;class 1; class 2)

网友D:
请教modbus协议中184,384,484等的意思

网友E:
sisisi: MODICON 古老的PL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