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的计量

楼主(2003-12-01):
请问煤气的计量用什么流量计的效果比较好?可以给我回复邮件:jiangsh888@163.com 谢谢!

网友A(2003-10-31):
什么煤气?焦油含量多高?流量多大?量程比多大?管径多大?精度要求多高?建议用超声波涡街流量计,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比大,焦油沉积对流量测量影响不大。

网友B:
日新流量SBL型智能靶式流量计:可对焦炉煤气,半水煤气计量! 特点是:不怕脏,不怕堵.免拆洗,可像孔板那样现场挂码标定.大管径插入式作到2000MM,如果你还要再线拆装给足MONEY我们也能作 :-)! 有国内几家大型钢厂的成功使用案例! 量程比1:10 气体精度1.5%

网友C(2003-12-01):
推荐使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