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kingview-s7opc

楼主(2003-12-01):
我用组态王连接s7opc服务器,为什么找不到服务器?(一个机器上)请高手回答!

网友A:
注册表中,注册OPC服务器项中加入 HKEY_CLASSES_ROOT\CLSID\{your opcserverID}\Implemented Categories\{63D5F430-CFE4-11D1-B2C8-0060083BA1FB} HKEY_CLASSES_ROOT\CLSID\{your opcserverID}\Implemented Categories\{63D5F432-CFE4-11D1-B2C8-0060083BA1FB}

网友B:
s7opc,可有安装或注册功能项? opc server 必须进行注册,写入注册表才能让opc client 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