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同步电机和变频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3-12-01):
负载变动大时,容易引起失步,从而导致过电流,电机烧坏。所以要确定电流和电机的温度。 轻负载也会引起失步。加交流输出电抗器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 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机额定电流与同步导入电流的标值的乘积。 望大家共同讨论同步永磁电动机与变频器的使用问题!

网友A:
TYP永磁同步变频电机的最大转矩与额定转矩之比将达到2.5倍以上,你的负载变化如此大,选型就有问题,轻载是不会导致电机失步的,失步一般情况会在电机起步时才发生。还有一种情况是变频器的转矩提升设定有问题,导致变频器的U-F曲线与电机的设计U-F曲线严重错位。电机也会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失步。确定电机的电流和温升保护不是问题,很容易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