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编码器输出形式的不同。

楼主(2003-12-01):
初处接触旋转编码器这方面的知识,还不是太了解。请问旋转编码器的几种不同输出形式:电压输出、集电极输出、互补输出和线性驱动输出,各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什么场合?麻烦回答,谢谢!

网友A(2009-04-08):
同问中啊~~!

望高手解答

网友B:
集电极开路输出是以输出电路的晶体管发射极作为公共端,并且集电极悬空的输出电路。一般分为NPN集电极开路输出(见图1)和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电压输出是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基础上,在电源间和集电极之间接了一个上拉电阻,使得集电极和电源之间能有一个稳定的电压状态,

互补输出是输出上具备NPN和PNP两种输出晶体管的输出电路。根据输出信号的[H]、[L],2个输出晶体管交互进行[ON]、[OFF]动作,比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传输距离能稍远,也可与集电极开路输入机器(NPN、PNP)连接。

线性驱动输出是采用RS-422标准,用AM26LS31芯片应用于高速、长距离数据传输的输出模式。信号以差分形式输出,因此抗干扰能力更强。输出信号需专门能接收线性驱动输出的设备才能接收。

网友C:
学习了!!最好在讲的详细点!

网友D:
欧美通用的是推拉输出,没有集电极输出方式

网友E:
我的博客有这方面的介绍,欢迎过来看看: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36980

网友F:
互补推挽输出方式(F方式)主要是具有一定的功率输出。可以有较高的电平值(通常可以在10-30V),信号传输距离远;

集电极开路输出(C方式)主要是以电流方式输出。适用于用光电隔离输入的接口;

电压方式(E方式)是最简单的一种输出方式。只提供一个信号电平,电路简单成本低;

长线驱动方式(L方式)输出由于是差分输出方式,其抗干扰能力较强,传输距离远。用于长线输出方式的驱动器常用的有AM26LS31、MC3487、DS8830、75153等。这种方式根据需要有TTL电平的也有HTL电平的两种。

另外还有一种叫“N”方式输出的。实际上就是具有正负信号输出的互补输出方式。

网友G(2009-11-23):
各位高手们,请教一下。编码器的E/C信号输出能用PLC接受吗?

网友H:
请教下N方式输出的  能具体再讲一下么

网友I(2010-08-23):
初处接触旋转编码器这方面的知识,还不是太了解。请问旋富士转编码器TYPE:RE036T      TOTAL COUNTS:360pP/R      PROTECTION:P52F是采用什麽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