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如何实现x,y,z轴三维运动控制

楼主(2003-12-01):
我是一个化学工作者,我希望做一个自动取样送样装置,只要计算机能控制它做x,y,z轴三维运动就可以了。请问如何实现,需买什么东西。另外请问有没有自动切换多通阀门。我还希望了解并购置数个光电传感器(CCD和CID)。谢谢。

网友A(2000-08-16):
需要知道您的三维动作轨迹,不同的轨迹实现方法不同。不知您是否准备自己作?光电开关霍尼韦尔的不错。

楼主(2000-11-15):
如果只是控制从三维空间的一点运动到另一点使用点对点运动控制器,如果对轨迹有特定的要求就需要使用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光电开关比较好的有SICK,TRUCK,B+F,HONYWELL等牌子。

网友B:
如果需要提供控制系统的开发,请打电话, 13933548687

楼主(2001-06-15):
采用步进或伺服系统,加定位控制器便可,不知您系统的要求。本人是从事定位系统工作的,可进一步谈谈

楼主(2002-01-19):
采用步进或伺服电机+驱动器,加上运动控制卡或控制器便可,不知您系统的具体要求,比如负载、行程、速度、闭环控制等。对于光电传感器,本公司可以提供基于CCD的视觉检测产品,不知能否帮的上你的吗?我可以整个系统集成。本公司是从事定位系统和机器视觉系统的集成和销售的工作的,有要求请联系! 辛海波 022-23041050/1/2/3 xhb@weijie.com.cn

楼主(2003-08-27):
我是做六自由度运动控制的,希望多交流。

网友C:
大家好,我是一名设备专员,现要找一伺服电机,型号是 Dc servo motor-generaor Ts907n16e 137 200w Dc: 43v 3000rpm dc 5.4A Tamagawa seiki co.ctd japan 谢谢了

网友D:
yao,您所需的其实应该是一个三维的精密运动平台或者说是机械手,由于是取样送样装置,可能用不着插补功能,但对运动的精度要求会很高,可能还会用到精密转台。 哦,您所需的装置应该和血液分析仪很相似,整个处理过程如下:将病人的血液置于采样玻璃片上,通过X-Y平台的组合运动将玻璃片送入采样区,采样头在玻璃片上划过取得标本,经过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将血液的相关数据采集到计算机中,从而得到血液的化验报告。设备对X平台的定位精度要求是0.5微米,对Y平台的定位精度要求是0.1微米,速度要求为1米/秒。 整机采用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控制,X平台驱动部分是安川交流伺服系统,Y平台采用带光栅尺反馈的直线电机驱动,转台采用整合了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和圆光栅反馈的直驱转台。 先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讨论,也可以打电话010-82025588,我是您的朋友Johnny,大家也可登陆www.emotioncon.com了解相关信息。

网友E:
机械探戈怎么贴了这么多阿,看的眼花缭乱,不过yao所说的问题,采用PMAC实现最方便了,还可以很轻松的与计算机交换控制数据,实时跟踪电机位置,如果yao的精度不高,还可以使用步进电机,进一步节约成本了。而且PMAC是开放式系统,可以将自己的功能轻松集成到别的软件中,这样就不用再一个系统上同时运行多个软件了,方便使用。

网友F:
求知的人: 你需要的电机是TAMAGAWA的旧型号电机,现在已经不生产了,不过有替代产品。可以找我联络。WANGYZ@ALCONCHINA.COM

楼主:
各位高手好,我有一项目需要三轴连动,走三维曲线,并需要圆弧插补运动.您们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帮助吗?谢谢! 我联系方式是: 0755-82181496

网友G:
用在哪方面,精度要多高?

网友H:
yao: www.servodynamics.com.cn/product.htm 这里有你要的。 至于 求知的人 您也可以来看看,可以找到替代品

网友I:
风萧萧说的不错,我现在也在用PMAC,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J(2003-10-20):
求知的人: 我公司为日本TAMAGAWA公司在中国地区的总代理商,如果你不要购买TA907N16E137的马达的话,可以与我联系。zhan0754@21cn.com

网友K:
若是只是简单的三个坐标的点位控制,使用PMAC太昂贵了。即使是三轴的轨迹控制,何不买一套现成的三轴数控系统?有省事,有可靠。何必还得看PMAC巨厚的手册。

网友L:
YAO: 选择PC+电机控制卡是你最好的选择,简单方便。节约成本 可以试试研华的PCI-1240,四轴电机控制卡,可以实现插补。

网友M:
完全同意楼上的意见PC+电机控制卡的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精度问题就要靠你自己了,调整扫描周期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周期的大小一定要让PC可以受得了。

网友N:
我有一套软件不要控制卡,并口输出脉冲可直接控制步进或者伺服马达,决对是最低成本。有意可和我联系。13560861207 刘。

楼主:
我公司有和研华的PCI-1240一样采用NOVA公司MCX314芯片制作的运动控制卡,PCI和ISA总线都有,该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

楼主:
机械探戈,能把你的血液采样方案给我发一个吗?我在用pmac,可以交流!也用直线电机,松下伺服电机,可以把你的方案给我一个

网友O:
yao:用PC机+BALDOR的NEXTMOVE ES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既经济又可实现比较高的控制精度,如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zst1167@sina.com

网友P(2003-12-01):
做专用系统,又不是做数控机床,所以不用买什么太贵的运动控制卡,买研华的pcl_832即可,价格便宜,编程也简单

网友Q(2007-11-30):
这一款是Dc servo motor-generaor
   Ts907n16e 137
   200w
   Dc: 43v 3000rpm
   dc 5.4A
   Tamagawa seiki co.ctd japan
不是常规型号.
我公司为日本TAMAGAWA公司在中国地区一级代理商
  东莞运通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伟 先生0769-22488590-6011
                                              地址:鸿福路鸿福广场新城市酒店A座20层2008室
                                                     E-mail:louwei5554@163.co

网友R:
能翻出这么老的旧帖子,真是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