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怎样制作登陆画面

楼主(2003-12-01):
小弟在使用Wincc过程中,要制作一个登陆画面,但是不知怎样弹出密码输入对话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wincc中有密码输入函数,利用该函数可以弹出密码输入对话框。

网友B:
是哪一个,在WINCC手册中我没有看见介绍。

网友C(2005-11-03):
实现登陆: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1');
退出: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out();

网友D(2005-12-08):
TO 天使的翼:
我看过资料,PWRTlogin(‘C’),这中间的参数是C,也能实现。这参数什么意思啊??

网友E(2009-04-08):
能不能说详细点,具体怎么做的,只写出函数也没说出函数怎么用。

网友F:
怎么我用的没那么复杂,组态用的是PCS7的标准界面,直接在WINCC的用户管理中建立一个用户,设置权限后设密码,再次运行的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来,要求输入用户名及密码,不然无法进入监控系统。进入后还可以更换用户。

网友G:
先在运行系统用户管理创个帐户加密码,再做个密码画面可修改密码,最后将登陆画面中的所有控件属性-安全-权限设为N级,操作打勾,就行了。。。